450 3GX不能开机

楼主(2011-09-22):
用过3GX的朋友请帮个忙 我的450装机完毕 接线都是按照说明说接得 可是为什么供上电源之后 3GX没反映 接收机都有亮灯了~~

网友A:
3GX供电没?

网友B:
会不会接反了。。

网友C:
这个相当简单,一项一项检查,接收机,卫星天线,插线反正,是否对频正确,电池等。这个要比检查机械故障简单的多。

网友D:
上一张接线的照片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E:
LZ 问题解决没?
我的也是这样额-。-

网友F:
应该是接线接错了,可以看看这个视频,有很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E:
原来必须所有线都接好才行呃,我想光接电源试机的,所以不行呃

网友G:
电源线插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解决了 给接收机对好频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