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煮鸡蛋的步进电机温度---105度

楼主(2011-09-22):
最近搞了几个东方的5相60电机,型号是PK569,电流1.4A/相,不转动的时候没有什么温度,一转动就发热的很厉害,高低速都一样,两个园的工作15分钟外壳温度飙升到105度,两个方的飙升到86度。可以煮鸡蛋了。电源电压交流110V,听叶工建议,电压降到70V,未奏效,电流降到1A,未奏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实在不行的话电机上就加水冷系统了。

网友:
是不是轴承有问题或转子扫堂了啊

网友A:
正常的是不转动温升高,因转动而高温应该是摩擦所至。

楼主:
不会吧,空转很良好的,难道是5相的线接错了,原来是10根线的,改5根了,但是现在高速还可以啊,G0可以跑到12000mm/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搞了几个东方的5相60电机,型号是PK569,电流1.4A/相,不转动的时候没有什么温度,一转动就发热的很厉害,高低速都一样,两个园的工作15分钟外壳温度飙升到105度,两个方的飙升到86度。可以煮鸡蛋了。电源电压交 ...

105度啊 听说这个是电机消磁的温度了 小心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是不转动温升高,因转动而高温应该是摩擦所至。

不是吧 我的电机都是谁转谁发烧啊
一般雕刻都是x轴来回走 x轴电机最热 y轴基本不走 摸着几乎没有啥温度

网友B:
根据叶工的实践,五相的电机很热,而且驱动器也热。
两相的电机热,但驱动器不热

叶工手头有5只完全不同的五相步进,准备搞一只驱动器来测试是否都巨热

叶工测试,95°温度的步进电机,在风扇直吹下,稳定在75°。条件:3000rpm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叶工的实践,五相的电机很热,而且驱动器也热。
两相的电机热,但驱动器不热

叶工手头有5只完全不同的五相步进,准备搞一只驱动器来测试是否都巨热

叶工测试,95°温度的步进电机,在风扇直吹下,稳定在7 ...

哈哈,不是我一个可以煮鸡蛋啊,你说的方法不灵唉

网友:
步进电机并非只要增加电压就能提高转速,电压不能随便加否则会导致电机发热且对电机造成损伤。

网友:
电流太大

网友:
找出毛病,解决问题后再用,不然很快就废了。

网友C:
电压高了,我的86,4.7安的电机才用70v交流,你的60用3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了,我的86,4.7安的电机才用70v交流,你的60用36伏

仔细看了东方UDK5114驱动器的说明,输入电压是交流100--115V50HZ,100V60HZ,我的供电电压100V也对啊。还有你的86最高速度能到2800转?

网友:
驱动能上高电压,电机怕是不需要,86我用70v,57用45v,长时间工作都烫,全加风扇,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东方UDK5114驱动器的说明,输入电压是交流100--115V50HZ,100V60HZ,我的供电电压100V也对啊。还有你的86最高速度能到2800转?

驱动和电机匹配吗,是不是86电机的驱动你接在60电机上了?
我86最高试过3200转,空载,再高没敢试,应该还有提升空间

网友:
加水冷,把水集中到一起再煮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