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的求助~

楼主(2011-09-22):
今天看到一组锂电池       30块一组        卖家说每块10安时      我想买回去     做电动车的电池    但是卖家说     简单的连接不行    要做个电路板    否则串在一起充电的时候会炸掉的       我不是很懂       卖家也是听人说的     他自己也不是太懂      在这发帖像各位老鸟求教      有了解的朋友嘛?    给我讲讲吧    或者给个学习的链接也行啊     谢谢了

网友:
那个好像就叫平衡冲,充电器也要有平衡功能的

网友A:
不会精玩锂电池的,不允许未保护串联使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百度找资料看一个月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   反正卖家说的意思   就是每个电池上   都要有一块小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精玩锂电池的,不允许未保护串联使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百度找资料看一个月去!

谢谢叶公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一个月啊~~~~  您给指导一下 呗~
好像外面卖的成品锂电池自行车    电池组里每块电池都有一个小板子    电路板    好像就是充电用的     串联起来一起冲   好像会爆炸的    我不是很懂     不知道那个小板子叫什么   有没有卖的

网友:
也得看是什么锂电池,电压有所不同,磷酸铁锂的单体电压只有3.6v

网友:
去淘宝网买一块平衡板,一般是适用10串36伏的锂电的,约100元一块,购买时最好向卖家提供自己的电池的资料,例如电池单个电压是3.6v还是3.7v,记得还有一种铁锂电池是3.2伏的,所以自己先弄清楚,还有电池组总电压,以及由多少个电池组串联而成,都要向卖家提供

网友:
锂电池不能简单串联,一定要通过保护板,否则就不是玩锂电,而是玩**了!要串联几个电池就用支持相应串联电池数的保护板。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
那个电路板是保护板,锂电池虽然性能好,但是不稳定,弱充电电流稍大就会引起高热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