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钱的攻丝机攻丝扭力调整

楼主(2011-09-22):
一台西菱攻丝机,攻5mm和3mm螺纹,材料铝合金,5mm底孔4,2mm,深12mm,3mm底孔2.5mm,深10mm。丝攻头老是断,什么国产的、进口的、螺旋式的全是浮云。分析断丝的情况,基本上都断在攻到底反转回退的时候,手工攻丝时,感觉刚刚开始反转时的阻力特别大,特别容易断丝锥。而攻丝机是攻到头一下子就反转的,所以就马上拧断了丝锥。找到原因就好办了,我调整了攻丝机电机和机头之间的三角皮带的张紧度,让他在一定的扭力之下能够打滑,从而保护了丝锥。
      当然,这个是断丝锥的一个原因之一,还有别的原因,如底孔不对,铝合金粘刀,排削不良等
      以上仅是我个人观点,不当处多指点。

网友A:
铝用切削丝攻就是容易断丝攻的.要用挤压丝攻的.

网友B:
就是的,,攻一点退出来,再攻再退就好了,,,加润滑油能比不加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用切削丝攻就是容易断丝攻的.要用挤压丝攻的.

嘿嘿嘿,我就挤压丝锥没有试,小地方没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的,,攻一点退出来,再攻再退就好了,,,加润滑油能比不加好一点,,

你这样螺纹会攻坏的,还有不是加润滑油,是加煤油或者柴油,效果好一点,当然专用的铝合金切削液我没有试过。

网友C:
奇怪了,我的20MM厚铝合金板,M8直接手木仓钻攻到底,不值得用攻丝机吧,油嘛,随便粘点就可以了。最近攻钢板用的植物油。攻钢板,手木仓钻M4就困难了,还是手扳的利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我的20MM厚铝合金板,M8直接手木仓钻攻到底,不值得用攻丝机吧,油嘛,随便粘点就可以了。最近攻钢板用的植物油。攻钢板,手木仓钻M4就困难了,还是手扳的利索。

我的是盲孔,越小越难攻呢

网友:
盲孔我是攻一大半,气X吹渣再攻

网友:
听一位老师傅说攻丝用酱油效果非常好,不知道现在的酱油好不好用。
不是开玩笑,有时间我先试试。

网友:
用菜油不错哦 ?而且还很香

网友:
功铝孔我用衣车油,煤油(我们这边叫火水)

网友:
我手攻过最小半分也就二分一个3.175的,钢料的三个孔搞了一个上午.小心很小心

网友D:
铝材料最好用酒精,就是用普通水也比不用强的多,大家可以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加了后丝扣表面的光洁度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材料最好用酒精,就是用普通水也比不用强的多,大家可以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加了后丝扣表面的光洁度高多了!

明天试试

网友:
酒精用的是它的制冷作用吧!

网友:
攻丝强烈建议用植物油,如菜籽油,棕榈油等!效果比什么煤油,机油。乳化油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攻丝机本身就是要调整皮带张力控制扭矩的呀,奇怪的是很多工人不知道,这个应该有施工员调整一下。

说明书上根本就没有写啊

网友(2012-06-14):
用手攻时正转半圈反转半圈,丝锥很耐用的啊,能不能做个能模仿这种动作的东西呢?当然反转的条件是超过了丝攻正转的安全扭矩,如果顺利的话是一次攻到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