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数控小铣床,冷却是必须,外防护是必须

楼主(2011-09-22):
机架材料:100×100方钢管、20mm钢板、5mm钢板、C30混凝土、6.5线材。成本300左右,重量大约。
混凝土大约要7天才能其强度的70%,现在不能安装设备就先做做美容。
等不及腻子完全干硬,就给它穿上了衣服。穿完之后觉的蓝颜色有点傻。

40楼上F2500,0.3mm和1mm铣铁的视频

先刷防锈漆一度

先刷防锈漆一度

腻子

腻子

测试总体变形,表座架拖板,表头顶电机,用力扳

测试总体变形,表座架拖板,表头顶电机,用力扳

指针0位

指针0位

最大10丝。用力大约在30公斤左右,本人瘦小,没力了。

最大10丝。用力大约在30公斤左右,本人瘦小,没力了。

凌乱的电控箱,总输入功率4.5KW

凌乱的电控箱,总输入功率4.5KW

折腾这个小铣床就是为了做个丝杠座

折腾这个小铣床就是为了做个丝杠座

F2500,1mm下刀,维宏卡分别执行内园和外园铣底,尺寸是30mm,,结果是中间有个坎,不能相互嵌套

F2500,1mm下刀,维宏卡分别执行内园和外园铣底,尺寸是30mm,,结果是中间有个坎,不能相互嵌套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不影响运动的情况下其它的地方都搞成实体的就完事了

楼主:
重新整理了

楼主:
重新整理

网友A:
上错图了吧?这个好像是车不是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错图了吧?这个好像是车不是铣啊?

呵呵,上次房老大要看国良车,就一起上了

网友:
铁丝固定主轴能行吗

网友:
主轴固定方法很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要等下

你这个小车前面螺纹是多大的啊
我有个大概这样的80卡盘的法兰 一直不知道是什么车床上的
会不是就是这个床上的呢

网友:
楼主主轴固定方式太靠谱了 呵呵

网友C:
卡盘 可惜了 哭。。。。。。。

凳子  可惜了 哭。。。。。。。。。
: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盘 可惜了 哭。。。。。。。

凳子  可惜了 哭。。。。。。。。。
:funk:

卡盘不可惜,垃圾。凳子是可惜了,估计有50年的历史了。

网友:
保护好凳子啊,说不定就是值一台雕刻机。

网友:
 和你做的铣底座一样设计。。比你多一样加固方法就是在两根方管中间再加四排铁棒交叉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