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杯具,8FG抖舵

楼主(2011-09-22):
今天飞滑翔机发现有几个舵机在发抖,最初以为接收机的问题,后来回到家用另一个接收 测试还是一样。然后用8FG自带的SERVOR自检功能测试,发现各摇杆没动的情况下,1,2,3通道都有小幅度的抖动,抖动范围为1(摇杆数值显示会跳动)。先求救那位高手该怎么解决啊,我估计是电位器坏了3个,分别是1,2,3通道的

网友:
 我用天7 不抖。。看来外国的月亮也不全是圆的嘛。

网友:
晕  竟然遇到和DX8一样的问题 DX8召回了
你的T8FG只有反厂了·是用的原厂电池吧?

网友:
校正中立点

网友:
我仲以为贵野都系靓野添!浮云

网友:
先校准一下。不行换个电位器就行了。有点电子基础的,买几个点位器换上就行。

网友:
这个小日电位器 500大洋

网友:
谁说的,500是水货转行货的钱,水货保修第一次是免不了这500的。以后就变成行货待遇了。   村田的电位器网上有卖的,自己有店动手能力的买来换就是了

网友:
很多人认为,这种事发生在国产控上就很正常,但进口控上几乎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针见血啊,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是进口的几率很低,被大家忽略了。进口控差距主要在软件上

网友B:
估计就算天9拿给FUTABA改造一下也能变成14Z。 国产控与进口控硬件区别不算太大,但软件属于望尘莫及的差距。

网友:
3个电位器同时牺牲的话……应该买彩票……太给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就算天9拿给FUTABA改造一下也能变成14Z。 国产控与进口控硬件区别不算太大,但软件属于望尘莫及的差距。

一脚我倒是有另类的看法,我觉得软件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硬件的质量问题。天地飞我太了解了,硬件上一直存在问题,包括天九就有很多硬件设计缺 陷,摇杆本身就 会互相干扰。
      还有我打过电话告诉他们软件上3D和普通切换没有设置延时的,他们说不用我管的,我还好心打长途给他们,但得到的是这么冷的回应。以至于现在都没有延时,当然可能他们认为只有初学者才会用天地飞所以没有必要用延时。呵呵 我只能笑笑了  产品有问题没有关系,但人有问题就真的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脚我倒是有另类的看法,我觉得软件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硬件的质量问题。天地飞我太了解了,硬件上一直存在问题,包括天九就有很多硬件设计缺 陷,摇杆本身就 会互相干扰。
      还有我打过电话告诉他们软件上 ...

延时非常有必要,要不容易扫齿,不扫齿也对机体不利

楼主:
不知道怎么修啊,送哪里去修啊?网上买的又没保修

网友:
能保修吗?

楼主:
FUTABA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网友:
LS,LS,的图标,不是一般地让哥鸡冻啊!

网友:
软件好像还好吧,日本货主要是个编码解码比较强

网友D:
我的DSX7 切3D好象也没有延时 我知道XG8有

网友E:
你要是 3.0版的 直接校正下电位器 就可以啦 我碰过 简单得要死 要不futaba 好好的出个 电位器校正程序干啥 就是给 飘的 和抖的 用的 软件上的问题 很好解决

网友F:
我的t8fg用的蛮好的!没出现问题!

网友G:
高级控也会?

网友H:
已经进工程菜单进行过中立点校正,1通道和3通道在工程菜单里面也是一直在抖。校正中立点是屏幕上的数值也是乱跳。杯具啊!买这个控才1年,村田电位器有这么神吗?连老版本的FF6 的电位器都不如,我的FF6,7年了,还健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