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玩过凤凰电滑的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1-09-23):
小弟新入1370MM的凤凰电滑,装好电池,调好重心(重心就在机翼加强杆处)。手抛满油门起飞,脱手后一个抛物线就往栽下来了,试了三次了,都是大力道斜上方30度左右抛,可还是往下坠,机头都炸坏了。原装KV1000的电机,原配6寸四叶浆,植物3S 2200mha电池,飞越30A电调。看视频里别人都飞得挺好啊,也没用多大劲抛就飞起来了。高手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啊。炸得我都没信心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升降舵反了吧?

楼主:
没反,各舵面正常,我有点怀疑是动力不足了

网友:
如你所说配置 ,是没得问题的,我就是这个配置飞过的,动力刚刚的。重心你也没问题,那就还是应该是升降舵不对,是不是真反了,另外看下行程是不是太小。

网友:
升降拉杆 舵面向上 ~推杆 舵面向下~看看对不

网友:
我买的这个JJ已经报销了,感觉动力很不咋滴。你抛的话尽量不要有太大角度,慢点拉杆。你说抛物线坠地,很有可能是动力不够,而且拉杆幅度太大。轻轻的拉一点就行了。

网友:
手上起飞不要向上抛出,小心失速

以你的原装KV1000的电机,原配6寸四叶浆动力来看,静拉力不大,大角度出手容易失速,正确的方法是水平掷出。

网友:
还是2米的好点。。前拉~

网友(2011-11-27):
我的凤凰1370与楼主的一样,全油门起飞后,机头落地,直接炸烂,真怀疑动力不足.我的升降舵也是正确的前推下降,后拉上升.

网友:
腰推的?看他们飞很好飞啊。
我的是前拉的。

网友:
先不加油门,手抛看看能不能滑翔. 滑翔过程中控制一下升降舵看看反应如何.
水平方向大力投出. 人可以站在高处.

网友A:
桨是不是装反了? 拉力线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桨是不是装反了? 拉力线对不对?

桨是装正确的,风向后吹,前拉的。
至于拉力线就不太明白了,(拉力线个人理解:是不是电机与前拉力距与机身应该是一条线上的,是吗?)

网友C:
全油门起飞后,机头落地,直接炸烂

头重?
我也试过,把电向后移过一点,再测重心就行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重?
我也试过,把电向后移过一点,再测重心就行了。

陈伯

谢谢香港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是装正确的,风向后吹,前拉的。
至于拉力线就不太明白了,(拉力线个人理解:是不是电机与前拉力距与机身应该是一条线上的,是吗?)

桨装反不是指转动方向反,而是桨上面刻字的一面应该朝向前进方向, 如果弄错了动力就会大打折扣. 拉力线是指马达的轴向前的延伸线. 不同类型的飞机,拉力线与机身中轴线的相对关系是不一样的.
不过成品机,只要你规规矩矩按照说明书装马达,拉力线不会有太大的误差,如果任意改动马达安装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
后推不能全油出手,后推的飞机全油后低头力矩会变大!

就是一个很大的推杆力量,另外,你如果给全油的话,飞机速度没有起来你拉杆是没有舵效的!

中油门,全力投出去,飞机往下滑不要紧,只要速度起来,再轻轻拉起来就可以了。动力不是问题。

网友D:
背推机,不要全油门或者大油门出手,当年AX电滑的教训还不够么?(如果AX那也能叫电滑的话~~~~)

网友:
背推滑翔机也有一种设计成推力线斜向后上方的,斜度很大,推力的力矩变成抬头力矩了。这样一来,一加油门飞机就抬头爬升,一关油门飞机就略略低头下滑,很适合动力爬高之后无动力滑翔下降。

如果推力的力矩是低头力矩,就要靠升降舵上偏来抵消了,随着推力的变化,还得不断调整 升降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推机,不要全油门或者大油门出手,当年AX电滑的教训还不够么?(如果AX那也能叫电滑的话~~~~)

AX似乎不保持速度就很难控制,一旦减速,舵效下降的厉害,而且高度也会跌,想加速的话,由于桨小加速又很慢。感觉飞得很狼狈。
适合开阔的大场地,保持较高的速度来飞。不过这样就没有滑翔机的悠闲感觉了。

网友C:
LS李察兄的见解给力
陈伯

网友B:
学习了新知识了 谢谢各位高手的解答
这一阵难得看到老苦了,淘宝上都没在线的。

网友E:
"大力道斜上方30度左右抛"这个抛法好像就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