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尾中的另类问题,老鸟没提示,新人要当心

楼主(2011-09-23):
尾皮带是扭转90度来传动的,但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扭转90度,但会导致主轴的转向相同的情况,尾轴两种截然不同的转法,尾桨的正确方向是脸朝尾桨,应该是顺时钟转的,如果是逆时钟方向,那么,无论你如何调锁尾舵机,尾巴就是疯狂打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皮带是扭转90度来传动的,但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扭转90度,但会导致主轴的转向相同的情况,尾轴两种截然不同的转法,尾桨的正确方向是脸朝尾桨,应该是顺时钟转的,如果是逆时钟方向,那么,无论你如何调锁尾舵机,尾 ...

陀螺有个反向开关你不知道吗?
两个方向都能锁尾的。

网友:
LS正解,我轴传的,尾桨是往后转

网友:
- -到不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尾吧有很大的正负航程 那到是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正反转不是什么问题,目前方向的考虑是怕万一打浆不会两败俱伤

网友:
我以前也有次装反的,吃了大亏,对于新手,这是个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從機機的右側去看尾槳,

是逆時針轉的

看看尾槳的槳,那形狀,就不用人告訴你,已經知道它應該向那方向轉的了!

就正如大槳,它的安裝,那形狀一看就知它是順時針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從機機的右側去看尾槳,

是逆時針轉的

看看尾槳的槳,那形狀,就不用人告訴你,已經知道它應該向那方向轉的了!

就正如大槳,它的安裝,那形狀一看就知它是順時針轉了!

桨可以翻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可以翻面的

  電池正負極都可以反轉的 ..........

网友:
一般往里拉的行程会大些,所以正常的装法是有道理的

网友:
 没看出什么问题,以前刚飞的时候也是反转飞了好长时间,后来有人指正后才改的

网友:
还比较菜的的时候也是装反的,飞了很久才发现,貌似差异不大

网友:
正放在地上,机头在右边,尾巴在左边,大浆顺时针的话,尾桨就逆时针。

网友:
我也是反的飞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