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亚拓血统~~250SE 3GX(内附亚拓250SE 3GX和OUTRAGE VELOCITY 50合影)

楼主(2011-09-23):
纯亚拓血统~~250SE 3GX ,感谢乐飞模型孙老板的帮助和鼎力支持,最后附上亚拓250和OUTRAGE50的合影

网友:
250 3g

楼主:
亚拓250SE配置

亚拓250SE主要配置:亚拓250电机+亚拓15A(外加一个35X的散热器)+DS410M*3+3GX+DS420+亚拓850 25C电池,整机都升级亚拓金属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亚托3GX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好放在250的肚子里了

楼主:
亚拓250SE 3GX

补上亚拓250SE 3GX的位置照

实在是3GX的位置不好拍

实在是3GX的位置不好拍

网友:
脚架是故意上反的吗。很别扭,还是换回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故意后面的脚架装反的,这样飞机放平时有点前倾~~~~~

网友:
好。。东西 项一个

网友:
好东西呀,那天看到你的250 3GX版本的就想打劫过来了。

网友:
LZ的螺丝都换M1.6的了??
如果再加上副厂金属尾传动轮座、副厂主轴不锈钢固定栓、副厂碳纤十字盘导板和EP255的碳纤尾舵拉杆,就是名副其实的十全大补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都换M1.6的螺丝了,但是副厂金属尾传动轮座精度低,和大齿盘卡的很紧素以没用,下侧板由于原厂的尾撑杆的孔太靠边很容易拉掉,所以在下侧板加上一块黑色铝合金板,还有亚拓的15A的电调热量较大就加上了一块35X的散热片~~~~~

网友:
Align 居然支持 Futaba R6203SB  的 Serial Bus?

网友:
肯定不是啦  单独接出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亚拓的3GX可以用FUTABA的S.BUS和JR的卫星天线

网友:
真漂亮顶一个!顺便问一下,M1.6的螺丝 好用吗,哪里有卖?能给介绍一下最好,原厂螺丝太差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M1.6的螺丝很好用,但是不能买太长的螺丝,因为M1.6杯口12.9级螺丝会比较硬比较脆,拧的时候要小心拧不动就不能在拧;你可以TB搜一下叫“新克五金商行”里面都有的;250的下侧板和电池架一定要加强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了

网友:
应该让3GX出个镜,一展尊颜。

网友:
还差十字盘导轨可以OP成碳纤的,那样会好看不少哦~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说实话十字盘导轨我觉得实用性一般,更多的是美观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十字盘导轨我觉得实用性一般,更多的是美观性~~~~~~~

但是它的连接部分是金属,有助于提高机身刚性
虽然影响是很微小的,但是其实玩飞机心情也很重要,我把那个东西换掉以后,真是觉得漂亮很多,塑料的那个太大了,上面一段也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

网友:
一久啊 天线不要直接绕在尾撑杆上。。。炸鸡天线就扯断了,。。插进天线管后再帮撑杆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改进一下

网友:
楼主,接受的天线不要这样绕在碳纤维上,2.4G的天线分布应该远离高导电体,天线最末端的那节应该尽量保持笔直

网友:
combo的机头比以前的250se可精简了很多啊!se的太复杂了。

网友:
垂尾应该加个垫片,有点歪曲了

网友:
能上个视频就好了~

网友:
LZ你这个脚架我真的受不鸟了,能不要这么装吗

网友:
精致的小东西

网友:
看到有人把这个飞到过极致的

楼主:
节后上改进图^_^

网友(2012-01-16):
不错 3gx250

网友:
250也3GX

网友:
我是来看velocity5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头再上些velocity 50的照片

网友(2012-09-03):
  很精致 很漂亮~~~

网友J(2012-10-23):
左边的FUTABA和右边的黄色长方体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左边的FUTABA和右边的黄色长方体是什么东东!

黄色的是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的是电调

左边的FUTABA是什么东东?

网友K:
小归小,还是蛮有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