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450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我的450首翻过了之后  今天又去翻  今天也是很平安
  但发现一个昨天没有的问题    我在翻之前都有在空中先上下拉几下油门 上下串一下  看看锁尾怎样  可以的话就翻 今天也是 看锁的好  就翻过去  从翻过去到翻回来都很顺利  就是翻回来正飞的时候 尾巴会突然锁不住  会甩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且会甩80度左右  对尾会甩成左面那样  很奇怪啊 昨天不会这样  昨天3D油门是100 100 60  100 100   今天改成100 100 100 100 100就这样了  还有翻过去的时候会晚左边翻  不是水平的  我也认真看了 我手没有去动副翼啊  奇怪  望高手解答

网友:
手上有干涉

网友:
肯定是手法问题!!!

网友:
看了你的正飞视频,感觉四面都有问题,还是先一步一步走稳了再跑,模拟器一定要坚持练习,普通模式和3D模式结合起来连效果比较好,你说的那个问题是升降舵摇杆干涉到了尾舵摇杆,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指法,我以前用一阳指也有干涉,现在改为二指禅基本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尾巴没有调好。明显100 100 60 100 100和100 100 100 100 100这样的曲线是非常错误的。第一个不够平滑,中点太低,第二个中点太高,很容易甩尾和射桨。一般是100 90 80 90 100这样平滑过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巴没有调好。明显100 100 60 100 100和100 100 100 100 100这样的曲线是非常错误的。第一个不够平滑,中点太低,第二个中点太高,很容易甩尾和射桨。一般是100 90 80 90 100这样平滑过渡,

同意!!!

网友:
我的3D油门选择的是碗底

网友:
五楼正解

网友:
  除了感度調校,手法,

多看看皮帶有沒過松,尾巴尾推.....螺絲.....舵機

有很多原因的!要細心 :loveliness:

网友:
上个定速就省心了

网友:
如果是美国手,初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也试过,主要是拉油门的时候动了尾舵,后来我改了用 就解决了,如果是日手就应该是设置问题了。

网友:
如果倒飞悬停侧一边倒的就有可能是飞机左右重量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