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KDS-7X II 遥控器省电的悬停曲线设置

楼主(2011-09-23):
买完后瞎改了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设置,后来就发现一块电池最多也就飞个五六分钟,直到昨天详细研究后将油门曲线设置为 0  40  65   85  95,螺距曲线设置为40  55  75  80  95,现在一块电池可以悬停飞12分钟左右了。

网友:
下来后测一下单片电压,最好不要低于3.75V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完后瞎改了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设置,后来就发现一块电池最多也就飞个五六分钟,直到昨天详细研究后将油门曲线设置为 0  40  65   85  95,螺距曲线设置为40  55  75  80  95,现在一块电池可以悬停飞12分钟左右了。 ...

请问螺距曲线的数据分别是多少螺距度数

网友:
多大电池?多大飞机,什么配置

网友:
12分钟,估计过放了

网友:
悬停12分钟,手脚都麻了,眼珠都不会转了。

网友:
12分不可能吧?很怀疑
螺距在遥控器上的数值没有意义,说度数人家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