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震动啊,求助、求助!!

楼主(2011-09-23):
昨天飞450,一堆人问我,航线分心,救机不成,油门一高,飞到树上砍了一堆树叶和树枝下来 ,倒着落地时,一边桨夹的螺丝最先触地,3米高,横轴弯,主轴弯,平衡杆弯,其他无损失。
       今天换了主轴,横轴,平衡杆,检查了所有球头换了一个,大桨装上后震动,以主轴承座为中心点,4/1油门时上下晃,2/1油门时发麻,关油门大桨速度下降时不得了了,那抽风抽得飞机自己都站不稳了 ,以主轴承上下做圆形摆动。我崩溃了。
      大检查开始,去掉旋翼头和大齿盘后,先让电机空转,4/1油门时发麻,2/1油门没震动,全油门没震动。装上大齿盘和新换的YT主轴(没装旋翼头),拿螺丝刀去轻轻碰主轴,4/1油门后手都在发麻,看见主轴头顶有点点晃量。装上旋翼头,不装大桨,4/1油门后全程发麻。特别是两个尾撑中间的固定座,就像震动器一样。
     现在我不知道改换什么解决这个震动了,大家看了我的描述后给点建议吧

网友:
沙花,不给中山机会,貌似最近中山来的少了啊

网友:
检查一下主轴轴承吧,另外看下中联是否变形,还有电机齿和大齿的配合是不是过紧或过松

网友:
先取掉尾管,有可能是后面引起的。

网友:
主轴轴承挂了

网友:
主轴固定座轴承牺牲了………

网友:
去掉旋翼头和大齿盘后,先让电机空转,4/1油门时发麻,

换个电机试

网友:
主轴限位环要压到最低点哦~防止主轴乱窜~

楼主:
看来问题就两个,一个是主轴轴承座坏了,一个是限位环,明天买配件换上试试

网友:
找根主轴插轴承里用手转一下.看卡不卡.

楼主:
不卡,但是虚位很大了

网友:
lz可以找成都小cai神

网友:
中联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卡,但是虚位很大了
很可能是挂了,另外看看中联有没有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问题就两个,一个是主轴轴承座坏了,一个是限位环,明天买配件换上试试

中联没坏么?这么坚强的中联?

楼主:
我加了中联保护器,上面看不出来变形没看不出来,横轴可以轻松插入

楼主:
问题已经决绝,换了主轴承那个稳啊,和新机一样,但是我看了换下来的主轴承,基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确实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