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来救助

楼主(2011-09-23):
自己做的一条小V快艇,长400宽120高40,配电池(ACE6S 2000MAH 最大100A电流),380有刷电机,320A电调.435桨直驱,速度估计30左右吧
今天电池充好电去跑了一圈,刚开始跑得还算快,大半个船身都飘了,大概五分种可能还没到,船开不动了,等开到身边拿起来检查,以为没电了,控上加油门没动静,方向能动,怀疑电机电刷没了,回家用力拆开一看,果真,只有两片铜片了,换向器都快刷完了,这电机没救了.看来380不能装大桨,430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决定换无刷.
以下新手救助了
一,原船,电池,桨(430),直驱,如果换无刷,什么型号无刷电机和电调,速度能上40?
二,原船,电池,桨(435),直驱,如果换无刷,什么型号无刷电机和电调,速度能上50?

船小了点,电机太大可能船盖盖不上了,无刷电机不能太长,直径不能太大,大概范围长不能超过70(含轴),高度不能超过42.
我对无刷一点都不了解.

楼主:
怎么没高手帮一下呢,看不起新人啊。

网友:
V艇是什么样的?是什么船型?有图片么?船是全浸还是半浸?还有你的船尺寸规格请注明长度单位。
你要上图,大家才能帮你彻底分析的!不过让我吃惊的是你说你用6S的电池上380的有刷电机还配435的桨,你的电机还能跑了5分钟都没冒烟,你这380还真不是一般的牛B啊! 你确定你的电池是6S的么?

楼主:
这里我不会上图,也没好的相机来拍照。
V艇就是一般的,船下面成V型的哪种,我的V不是很深,船长400MM,宽120MM,高40MM
船小,装上配置水都到船边上了,桨是半浸桨,电池是6S,不过是镍氢的,电调电压最高8。4V。
电机没冒烟,但温度有点高,估计60度左右,就是回来后碳刷没了

网友:
此6S非彼6S

楼主:
呵呵,大概意思

楼主:
船的长相

船的长相

自制的玻璃钢船

自制的玻璃钢船

楼主:
船尾

船尾,手机照,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