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是新手……问大家一些问题哈~

楼主(2011-09-23):
最近手里有些设备,不过在做机有些问题~
1、6*15的空心杯电机直驱60MM的桨有没有问题?拉力有多少?
2、给一个红外2通道的接收器、6MM空心杯、45MM电磁舵,用65MAH的锂电供电可以吗?能飞多久?
嘿嘿,问题有些多。。。如果觉得有些笨请见谅……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千万别直驱,我坏了二电机一快电飞完就坏,飞行时间更难说和飞机有关,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0018
到我这看看你参考一下,新人玩这个真的难,我都先放放,等以后有空在搞,

网友:
我是高手,推荐直驱4.5厘米桨,65毫安飞行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千万别直驱,我坏了二电机一快电飞完就坏,飞行时间更难说和飞机有关,

也不一定,可能是你的桨大了。4MM的直驱30MM桨,6MM直驱45MM的桨,7MM直驱60MM。大了就带不动。

网友:
其实新手大可不必太在意那些数据,只管把小飞机尽量做轻就好了。
锂电飞行时间可根据负载的放电电流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