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遥控器失控保护方法?

楼主(2011-09-23):
不知道为什么关控的时候飞机
电机
就开始工作了,感觉是失控保护的油门位置设置不正确造成的,哪位高手指点下怎么样对拼能设置好油门的失控保护

网友A:
你用的哪款遥控?我只用过DSX9与12X这两个都是在对频的时候各操纵杆的位置就是失控保护的状态。你把油门杆放低再对频试一下吧。

网友B:
把油门放最低位置就是,沙发说的正确

楼主:
多谢了,搞定了

网友C:
PPM模式好像都是对频时设定的,对频油门多小失控保护油门就是多小

网友D:
失控模式是摇杆的状态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