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虎王车长个问题!

楼主(2011-09-23):
现在的恒龙出的3888-1虎王的金属履带,质量怎么样,能用在田宫的虎王上么?我问淘宝商家,他也不知道。。谢谢各位了拉。谁买过,说说心得。。。。

网友:
虎王的金属履带还可以,就是要注意中间的金属梢,有时候会退出来!
今天我维护虎王的时候,用小锤子慢慢的打回去跑起来也比以前顺畅一点!
但是我没玩过田的虎王,所以不知道能不能装!

网友:
 还没买  没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还是假的? 虎王有散件卖吗

网友B:
田宫虎王上之前的虎王国产履带没问题,我也没发现现在恒龙的跟之前的国产履带啥差别,应该可以用阿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田宫虎王上之前的虎王国产履带没问题,我也没发现现在恒龙的跟之前的国产履带啥差别,应该可以用阿布

如果你两者的履带都有的话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两者的履带都有的话对比一下
大体看了下好像没啥差别啊

网友C:
这个我也没比较过差异,但M的履带放在田上,慢速是感觉有点丑,刚量了作个比较,差异真不小,看来真的不大适合

网友:
其实只比较下驱动轮就知道能不能通用了!!

网友:
我虎王的用的是谁的?M的?
效果很棒啊

网友:
唔.....这样像买双鞋子,大点小点也能穿,只不大合适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没比较过差异,但M的履带放在田上,慢速是感觉有点丑,刚量了作个比较,差异真不小,看来真的不大适合

M的放在田上是可以用的,就是节数要加多一点,但M的不能放在HL上

网友:
履带无法统一。。。。貌似地方保护主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M的放在田上是可以用的,就是节数要加多一点,但M的不能放在HL上
履带能用不 与节数没关的,看图红圈部位相同便行,没有HL虎王履带不知差异,你能於红圈部位量个准确尺寸贴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