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的升降舵回弹问题

楼主(2011-09-23):
用3g很久了,配置是:260mg、ds520、450pro升级冰人大舵机机身、2221-6+ztw40a。现在的问题是,打升降舵摇杆回中后,飞机升降舵面有回弹现象,大舵大弹,小舵小弹,试过降低升降通道感度值,回弹现象似乎有所改善,但稳定想变得很差,大舵时有不受控的感觉,快速前后翻时经常手停了,飞机依然继续翻,很恐怖。目前在usb设置界面看感度升降副翼都是73左右,刷锅和快速航线没有跳动现象,定点自旋和悬停很稳定。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调整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可能舵机速度不够快  450 不建议折腾无副翼 系统

网友:
调对应的刹车感度,会有改善,,,

网友:
以前没事,突然出现的问题?猜测可能是震动大了试试换个海绵

网友A:
回弹是为了恢复飞行状态。原来是副翼完成的。

网友:
标题

你感度高了,修正快了,机体处于倾斜状态、

网友:
突然有一天,竟然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这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我的3g(v3.0)也有这问题 怎么调(感度大小)也不能改善 换舵机260mg和410m 都他吗的一样 烦~~
但航线和涮涡还行。。。 不解   就是升降舵翻的时候会甩过去一点 难受的很

楼主:
目前还没有解决,以前试过降低升降舵感度、增加升降舵刹车感度,回弹似乎好了一些,但手感不好。试过减小循环螺距,也有一点好转,但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在想是不是横轴胶垫太软的原因,本人用tg的头,这个还没有试过,也不知道能解决不。

楼主: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设置3g时,要把斜盘混控的升降参数稍微高于副翼,这样自旋会好很多。呵呵

网友:
我的YT500用3G和3GX都会这样

网友:
纠结了。。。为什么是这样呢?谁有解决方法?麻烦指教

网友(2011-10-23):
目前无解

网友:
原来我的600N用的3G 一直没发现这问题

网友(2012-10-15):
晕,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现在能不能解决了呢。。。。用的3G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弹是为了恢复飞行状态。原来是副翼完成的。

网友:
我不懂,乱说的。呵呵

网友:
不建议折腾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