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可以使用6V电源吗

楼主(2011-09-23):
刚看了说明,说明中说要7.4V,必须配高电压版本接收机
我手上DSX9,可以用吗,如果接6V电源

网友A:
您说的是ACEWAYPOINT 还是ACE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是ACEWAYPOINT 还是ACEONE?

是ACEONE

网友:
ACEONE飞控用4.8到12v电都是没问题的.
对接收机来说,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只是个建议,不保证什么:很多BEC的输出是6v,镍氢电池的舵机电充满电也接近6v,所以大多数接收机用6v供电是没有问题的.您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