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有橡胶隔离的万向节,需要高精度,高质量的

楼主(2011-09-23):
淘宝的基本是十字万向节,转数快了震动大,

网友:
见到过自己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万向节本来就不适合高转速用,你说转速快了震动大可能是你的·轴和电机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有偏心。万向节动力损失很大的,一般现在连接电机和轴系用联轴器和锁头的比较多。

网友A:
你要的是耐久艇用的吧,淘宝上不会有的,试着找下云南的赵波老师,香港的BOBO,浙江的凌俊,或者论坛上玩耐久的朋友。

网友:
印象中3.5、6.5也就是小级别都是用万向节,15级CMB发动机原配有橡胶十字万向节。时代久远不太确定了。不过虽然装的万向节,实际安装都是力求曲轴直线和轴直线绝对的同心,万向节的作用基本就抵消一下减震造成的小偏差而已。装正了,材料热处理到位,万向节也不怎么磨损的。而且它就是设计成适合高转速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耐久艇用的吧,淘宝上不会有的,试着找下云南的赵波老师,香港的BOBO,浙江的凌俊,或者论坛上玩耐久的朋友。

国内耐久用的零件,大部分都产自我们云南。

网友:
老贾苗族的?

网友B:
已经跟楼主沟通过,没有适合楼主要的规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跟楼主沟通过,没有适合楼主要的规格

有小松26转5MM的橡胶联轴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小松26转5MM的橡胶联轴器吗?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里有 25一个价格便宜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