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排振新方法,也使用于其他机器

楼主(2011-09-23):
不知道是500的结构设计还是其他原因,500的电机振动会被机身放大,造成谐振。
用手拿着电机通电,只有一丁点微微的振动;一旦上到电机座上就整个机身开始振的厉害。
所以借鉴了一下汽车发动机的安装方式,在安装部位加胶垫减震。

如图中红圈部位所示.
在电机座与侧板连接的地方,4个螺丝处,每个螺丝用一个泰世200报废了的横轴胶圈做胶垫,然后上紧螺丝。
如此以来振动大幅度的被削弱了,根据mini v8的实时振动频谱分析,油门定速在80%的时候,振动值由 750被衰减到只有100.
用手来感受的话,没有加胶垫时,手捏机身会麻;加了胶垫以后完全木有感觉了。

另外也考虑过在电机和电机座之前装一个胶垫,但是怕胶垫厚度和硬度不好掌握,造成电机可以扭动,怕飞着扫齿。
有机会我会继续尝试

网友:
不知道450上有木有效果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A:
加了胶垫,侧板不是顶鼓了?电机和电机座之间最好不加吧,时间长了肯定会串位,导致电机齿和大齿间距变大,急加油容易空中扫齿啊

网友:
发现是有这个问题。。没想好如何解决。。。。目前只有450.。亚托马达在手里转震动确实很小 上了飞机明显抖的厉害 。。

网友B:
这样不好吧?马达齿和大齿的同心度如何保证呢

网友C:
电机震动就是电机不行了..应该检查电机轴和轴承,如果继续下去电机很快报废
应该从源头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好吧?马达齿和大齿的同心度如何保证呢

只在马达座和侧板之间加O圈的话,对同心度一点影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震动就是电机不行了..应该检查电机轴和轴承,如果继续下去电机很快报废
应该从源头解决问题

电机已经调整到最好状态了,轴承,电机轴都换了。
请仔细看我的帖子,手拿电机基本无振动,问题在于机身的共振,所以才用减震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胶垫,侧板不是顶鼓了?电机和电机座之间最好不加吧,时间长了肯定会串位,导致电机齿和大齿间距变大,急加油容易空中扫齿啊

200用的O圈非常的细小,所以侧板基本无变型。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胶圈,用油管剪一小段来代替也可以

网友:
过几天换板顺便试试。。

网友:
楼主的电机安装座子不错哈,还带散热翅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