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 悲剧了 MCPX主板烧了 求会修的高手

楼主(2011-09-23):
今天手贱 换MCPX加长尾管 TAOBAO上买了个金属的  谁知道金属的边缘锋利割开了漆包线表层 导致尾电短路

接电后尾电转了后 主板冒烟了   观察发现尾巴的一个驱动管子烧毁

请问坛子里有高手能修主板的 请联系我  QQ626094529

网友:
我不会修,我来坐沙发的!帮顶!!!楼下解决!!

网友:
帮顶,找模友查查管子型号,TB即可,焊工不过关的话,可以找手机维修处帮焊

楼主:
本人电路白痴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额,400块收来玩,搞不好我自己吃进。。。

楼主:
楼上的能修好 就出给你  问过了  一个小驱动管 自己焊工好的话几块钱的事情 我是没拿技术含

网友:
这个飞机坏基本都是因为改电改件

网友:
这种小元件 不好焊!不敢说会的飘过!

网友:
你买那个金属尾电机座的时候,没看到特别注明要用热缩管包一下防止磨破漆包线吗?我买的时候老板特别嘱咐的。

网友:
我是修手机的,用热风枪取下,说不定那种三极管在没用的手机主板上,就能找到可以替用的!

网友:
这种驱动管你找个玩具三通的尾电机驱动管拆下换上即可,拆的时候最好用热风枪.烙铁也行注意别把焊盘给烫坏了.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烧了这个谁要便宜出售

网友:
很难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