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8A+新西达2208,小油门飞行时,电机会发出尖锐的响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24):
最近想尝试做一架续航1小时的练习机。有3个问题想请大家帮忙解决。

好盈18A+新西达2208,以很小的油门飞行时,电机会发出很尖锐的嗡嗡声,油门再加大一点儿此声响就消失了。印象中以前使用XXD30A电调时,油门小的时候也会有。
我想这个应当是正常现象,想问一问这是什么原因喔?

在小油门的情况下,相同的桨,是使用大一点儿的电机省电,还是使用小一点儿的省电?
例如:
XXD KV1800 2208 + GWS 6030 与 XXD KV1400 2212 + GWS 6030,在输出100克静推力的情况下,哪一个的电流小?

不知有没有哪位有钳表的模友,手头刚好有 KV1800 2208 与新西达或GWS的6030桨。
想请你帮忙测试一下不同电压下的电流与静推力。多谢了!

网友:
设置电调,是否把刹车打开了,还有就是进角设置为高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声音是都有的~~

网友:
我的64 68金属涵道在低速某个点出现共振,高油门就没事。。电调设置正确。。都是正常情况

网友:
我也是这样

网友A:
18A小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A小了点吧!

如果楼主的动力是3S锂电,2里面说的电机和桨,那么18A电调只大不小。

楼主:
嘿嘿,是的,18A足够了。

之前也是3S锂电下,用KV1000的2212配1060直驱桨,也很正常。
这个牌子的18A,最大持续电流就真的是18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是的,18A足够了。

之前也是3S锂电下,用KV1000的2212配1060直驱桨,也很正常。
这个牌子的18A,最大持续电流就真的是18A了。

不,按照厂家的测试来说,能耐持续4小时的24A电流,只是需要保证良好的散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