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主轴材质

楼主(2011-09-24):
手头现有45号钢型材和锻件35CrMo,都做过调质处理,哪个更适合做小铣主轴,还用不用做表面淬硬处理

网友:
35CrMo会好点

网友:
35CrMo应该会好点

网友:
主轴弄粗点应该都合适!

网友:
我觉得都可以

网友:
锻件要比型材好,合金钢要比碳素钢好

网友A:
锻件35CrMo,调质
轴颈用滚动轴承就不必淬硬了,用滑动的话表面淬火56HRC左右
内锥孔最好表面淬火48~56H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锻件35CrMo,调质
轴颈用滚动轴承就不必淬硬了,用滑动的话表面淬火56HRC左右
内锥孔最好表面淬火48~56HRC

正解

网友:
一般是用40Cr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