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神器“金属修补剂”

楼主(2011-09-24):
我是学模具制造与维修的,现在从事虽然不是模具,但还是跳不出机械这个圈子。最近在修复我那台c0630,有多处轴套磨损,小地方地处偏远,要是买配件的话实在是无力承受。
想起在读书的时候,钳工老师传授的经验“堆焊、刷镀、打麻点、模具胶”。要说我的钳工老师可是牛人一个,八级钳工,相当于现在的技师了,手上功夫过硬。
哎,扯偏了~
回来说模具胶,模具胶也就是所谓的高分子复合材料,性能优越,能在不拆卸轴套零件的情况下实现4~8小时修复使用。
在机械以外也有类似的塑钢泥用作居家修补,但性能较之模具胶有区别,买的时候别贪便宜。模具胶,固化后可以直接进行钻孔、打磨。
想想,有这样的神器,我们能挽回多少老物件,自己重新做零件费时费力,到底还是原配好。
希望提供的这个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键字“金属修补剂”你们懂的。等把手头的活做完了,我就去买点做个测试,到时候再跟大家汇报。

网友A:
我车床导轨下有段小缺口,导致有一小段无法锁紧尾座,缺口太浅又无法补焊,不知修补胶能用吗?强度够不够?

网友B:
h
发个图片看看。。。。好东西大家分享
、。

网友C:
环氧树脂加铜粉

网友D:
试试金属喷涂

网友E:
AB 胶加铜粉试试

网友F:
呵呵,老赵:金属修补。。。。。。。。。。液
呵呵,老赵:金属修补。。。。。。。。。。液

网友G:
LZ说的这种东西我见过,还有一钟专门修补轴的,超硬。

网友H:
金属修补剂 ??

网友I:
这东西,很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百十来块,大概两百多克吧。填补磨损,节约点用个几十回没问题。
哈哈,在刀友看到有关你的帖子才进这个论坛的。

网友J:
做模具时用过。

网友K:
金属修补剂,这东西很好用,我用过一种叫可赛铁的修补剂,就是有点贵

网友L:
俺有用过

网友M:
这玩意用过呀!依材质不同有修补铝材的液铝,铜材、铁、铸铁及钢材,也有耐热修补汽缸,多米之人使用!!

网友N:
也想买点试试.

网友O:
不能大面积使用 ,,只能修补些表面缺 陷,如金属表面腐蚀,汽蚀,铸件缩孔,表面磨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能大面积使用 ,,只能修补些表面缺 陷,如金属表面腐蚀,汽蚀,铸件缩孔,表面磨损等
z正解。举个例子,10年前还在修车,缸盖水道堵头漏水,懒得拆缸盖就是用胶粘的,好像两年后大修时拆下换堵头时,发现胶还完好。

网友:
打麻点就是自己骗自己。

网友:
没那么神奇!我单位就有,不过不是用来修补机械零件,工人都用它堵制粉管道上的漏点,很是浪费!我呢,拿它当腻子使。更浪费! 这东西修超差的轴孔很好,如果是轴细了或导轨上有坑用它不好使。涂层薄了,也没强度!

网友:
这玩意能替代AB胶做模型用么?粘结成块的话有强度么?比如说弄个电直旋翼啦!!整个圆柱车床车工件之类的!!

网友:
我在沃尔玛买了两只,31.8元,30G,上面写的抗拉强度是10MPA.回来实验粘了快破的玻璃,感觉强度不普通AB胶好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