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装好的F35 等会去试飞谁有经验传授一下

楼主(2011-09-24):
请老手提供点经验 比如那些需要加强的 重心位置等等 感谢

网友A:
铰链需要加强,特别是升降舵。重心可以先靠前一点再慢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链需要加强,特别是升降舵。重心可以先靠前一点再慢慢调整。

多谢 说明书上升降舵需要保持5度拉杆这点有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说明书上升降舵需要保持5度拉杆这点有没有必要?

看一下重心,重心靠前的话,是的,否则上去低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铰链需要加强,特别是升降舵。重心可以先靠前一点再慢慢调整。

这么早啊,下午会展

网友B:
你你这样的F35我飞了2个 第2个快报废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5°很重要 配黑旋风KV4800 还是很暴力的
这个飞机 机头部分很脆弱 ,当然我是新手  下来的时候轮子很容易受伤 你最好加固
其实重心就像十月说的样电池一放进去  基本没问题,就是那个5°一定要弄好
飞完了  给个图片 或者视频哈

网友C:
我飞过,升降舵的铰链需要加强,最好是把原装的铰链拆下来,换成薄片状的铰链粘上,这样粘和面积更大更牢靠,否则降落的时候仰角大了升降舵面容易碰地,造成铰链和升降舵面的松动

网友:
楼主多少钱买的哇

楼主:
飞完了回来了  4个起落 用的黑旋风KV4000的 飞机很轻4000其实足够  用的10月里面帖子介绍的混控模式 感觉很灵活可是转向半径很大
还有个感觉这个机机抗风很差 遇到小测风偏离也很严重 我倒是觉得后轮要加固 因为都是后轮先着地的 4着陆后后轮固定架有点松脱的感觉要打点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过,升降舵的铰链需要加强,最好是把原装的铰链拆下来,换成薄片状的铰链粘上,这样粘和面积更大更牢靠,否则降落的时候仰角大了升降舵面容易碰地,造成铰链和升降舵面的松动

对的 不过我降的时候没那么大仰角 还好 不过确实要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你这样的F35我飞了2个 第2个快报废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5°很重要 配黑旋风KV4800 还是很暴力的
这个飞机 机头部分很脆弱 ,当然我是新手  下来的时候轮子很容易受伤 你最好加固
其实重心就像十月说的样电池一 ...

恩  买了个黑旋KV4800的在路上了 回来换上
回来就把电机拆了

后轮卡有点松了

前轮在滑跑时磨损 路面实在太差看来要买点胶胎了

网友D: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的

288老苦那买的

网友B:
不错不错 你比我厉害多了!昨天下午我的机头再次折断,不想修了!
飞了2个F35  自己感觉太紧张了,手艺又差,所以有2次重大的失误,不然我不至于这么快就玩完了,这个涵道飞机就真的是太娇气了前后重心都好整,左右稍微有点偏重,上去过后就往一边倒,速度又快,纠正起来都恼火!还有这个飞机全动升降灵敏度确实很好,所以我建议把舵量调低一点,适应了在调高!
我还是打算买FMS的F1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你比我厉害多了!昨天下午我的机头再次折断,不想修了!
飞了2个F35  自己感觉太紧张了,手艺又差,所以有2次重大的失误,不然我不至于这么快就玩完了,这个涵道飞机就真的是太娇气了前后重心都好整,左右稍 ...

恩确实 我首飞上去也没想到一打副翼那么灵 一个拉杆直接拉到垂直 差点失速 立马推杆下去 太灵活了
下来以后就把副翼设到6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