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请老手们不吝赐教

楼主(2011-09-24):
kds6x的控  kds40A的电调  怎么油门老是推一半就全转了呢 , 模拟器上也是这样 实在是搞不明白

高手们赶紧给指点迷津吧

网友:
那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
要不就是你没接好

网友A:
算了吧。。。。我是来抢沙发之类的

网友B:
有可能是 电调油门行程没对
拔电池关控 然后开控油门最大 插电池 等几秒油门最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我是来抢沙发之类的 [/Dquote]DI

地板舒服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 电调油门行程没对
拔电池关控 然后开控油门最大 插电池 等几秒油门最小看看

可是不行啊,还有其他办法没?

楼主:
问了下度娘 哈哈解决了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