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天7+飞越450SP+gy560如何设置,,

楼主(2011-09-24):
昨晚装了一晚上飞机,硬件部分装好了,早上开始弄电子设备,,我晕,弄不好,三个舵机不知道都是插在那个通道位置,GY560陀螺仪单独那根“接收机感度”的线更不知道插在那里,,自己乱插上试试发现三个舵机有两个动作(感觉打舵的时候都是相反的)一个不动(舵机正常没有坏,自己单独试过)
我就汗啊,,原来450这么麻烦啊,,唉这下知道还是丘小三飞的简单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在线等!

网友:
幫頂了,等高手

网友:
 潜水!什么都不懂,别给飞机上电!不是玩具啊!随便一个装机资料都有你问的答 案了,怎么就舍不得多看两眼!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先把控和陀螺仪说明书看明白,控说明书有提示各个通道的接法。然后论坛潜水和搜索,有详细的装机贴。

网友:
给QQ发安装说明书给你

网友:
找本地的模友求救去

网友:
大部分人都喜欢别人告诉他,因为那样不用看说明书省去了阅读和动脑的吃亏过程!

楼主:
现在都已经接好,也弄明白那个舵机是那个动作了。其中有两个通道需要更改正负通道
昨晚试了试又有新的问题就是机器不接马达时油门50%主旋翼平行,估计是0度(没用螺距尺量),接上马达发现油门50%以下的时候全部向上吹风,过了50%才向下正常的产生升力,,应该是那里没有设置好所以暂时还没有离过地,
似乎不是哪些什么曲线乱七八糟的都没有调试(遥控器最初状态(天7的遥控))慢慢的再研究研究,争取早点离地呵呵
我是玩油车的,突然对直升机感兴趣了,通过装机调试后,真的要比车复杂多了!!!唉·····

网友:
遥控器右上角的3D切换开关没有切成普通模式?

楼主:
遥控器右上角的那个开关我一直就是打在0上的,没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遥控器右上角的那个开关我一直就是打在0上的,没动过,,,看来还是必须仔细看说明书了,,自己太急于求成了

网友:
现在要调的就是那些曲线乱七八糟的,好好研究一下控说明书吧。

楼主:
终于离地了哈哈哈 大机就是爽啊,就是操作不习惯不过稳得很(操作的时候可以感到).带着压力慢慢离地,心中暗暗自喜 大概有半米高度因为电池是新的剩余电量所以直飞了不到2分钟,觉着不过瘾,拿出来丘小三又爽飞了3块电,放松了一下刚才飞450的紧张心情呼呼 让那些难调的参数都变浮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