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这个黑豹F的底盘组装图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24):
用SolidWorks做的组装图。

请各位看看哪里还有问题,需要修改。

网友:
有点像虎王的履带系统!
嘿嘿!
瞎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各部分的比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网友:
诱导轮尺寸偏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回去偶再仔细对照资料研究研究。

网友:
我还以为是农用黑豹车呢

网友:
有个图片,但是尺寸看不清了,大致测算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该图片出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敏锐啊。

重新对照了资料和图纸,诱导轮的确大了1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该图片出处。

我这个图是豹A的,你是豹F,不知道会不会在底盘上有所变化。图的出处是Panther and its Variants。
重新给你个F的图。

网友:
话说,还是建议买个1:35的模型去测绘放大吧

如何用SW画出如此有下垂感的履带?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偶是笨办法,一节一节拼的。装的时候每一节都不是完全约束,都可以绕履带销的销孔旋转。在截面图里面转动履带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固定,再装第二节,摆好位置以后再固定,装第三节。

装了几节以后,除了第一节外,其它节取消固定,拖动最后一节来拉平。然后再固定,继续装。

买了一个1:35的模型,但是大部分数据还是在资料上找的。

网友:
LZ,你要组1比6的比例是吗?做个豹子A或者D多好啊,G型号也行啊。

1 实车资料照片多
2 A和D是参加过实战的,涂装资料很多的。
3 如果量产,国内外肯定有市场。
1944年5月开始研制“豹”F型,设计了全新炮塔,但到战争结束只生产了20辆左右。区区20辆实在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E:

G和F,感觉就是换个炮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