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SolidWorks 拆弯请教

楼主(2011-09-24):
如上图中,如何装簿片按照曲线形象拆弯呢?

网友:
换个思路可以做,先划样条曲线.用等距工具复返相应距离的两条样条曲线.将两条曲线两端闭合.用拉伸工具拉出一个立体...带有均匀厚度的曲线面板就出来了.

继而在另一个垂直的视角建立一个参考平面.画出圆形或椭圆.最后接伸切除就OK了.

网友:
沙发正解,不过不用画两条线,一条就够了,实体拉伸(货钣金里面的"基体法兰“)有薄壳选项,要多厚的板,输入数值就可以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