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副冰刀刀片,请教下大家材料和工艺问题,请大家集思广益

楼主(2011-09-24):
大概就是这样的,准备线切割,这表面看着闪闪亮亮的,不知道什么材料比较好,还有冰刀的刃大概需要多厚才好

网友:
锰钢吧,硬、韧、耐磨而不脆。
怎么是冰刀片,到能组装旱冰鞋?到底是旱冰用还是冰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装到旱冰鞋上的,我自己有鞋子,把轮子拆了装这个就行
想去玩真冰,那里的鞋子太烂玩着不舒服
网上看到有人用这个,但是两片金属就要150
对一个DIY来说能自己做就尽量自己做咯,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吧,就是线切割一下
也许有不懂的,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
材料不好买吧,再说线切割的钱都够买一双了

楼主:
画了一半了,不知道用不锈钢可以不,闪闪亮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尺寸不大啊,最长的地方260mm  材料应该钱不多,线切割按面积算的话也没多少啊,但是不知道人工会不会很贵

网友:
要是这种形状,又不是很厚的话,直接手工加工也行的,关键是不锈钢可以么?不是很清楚正规冰刀是啥材料。
要是看用处,应该是选择耐磨、不易变形、不易出现断裂的材料才行,一个人大约有150斤吧,放大到150KG,因为有时可能要举起一个人,冰刀最前面那个位置要能承担150KG的重量,而且不变形,如果厚的话,肯定影响灵活性,不锈钢的话得需要多厚才行?
这东西有没有可能是高强度板材?期待高手。

楼主:
同样期待,淘宝上卖的看着也很山寨,不会是很好的材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了一半了,不知道用不锈钢可以不,闪闪亮亮的

不锈钢尽量不用,看您的图样,应该是球刀,厚度应该在4-5mm,不仅韧性好抗冲击,还要耐磨,前一阵我在废品站逛的时候看到废的锯片,厚度差不多,个头挺大的,看材料应该达到你的要求。你不妨在附近找找,应该不贵,我这里4块钱一斤。

网友:
感觉这种弹簧钢板材,高强度合金钢板材可用。象工具类材料尽量别用,
工具类的一般是硬,但是抗冲击性较差,特别是零度左右的低温冲击,
如冰面接触,温度应该是高不了的。自已做应该要做的皮实一点,要找不好的
材料,那和买个山寨的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手工做也应该不难吧

网友:
米多用钛合金。

网友:
滚轴架,我以前做过很多,没见过用钢的,都是铝合金。冰刀才是钢的,不过也不硬。

网友:
首先我想说的是 冰刀不是想象中那么好做的  我自己做过  如果你坚持自己做我可以给你点建议   材料 可以选 65号钢  也可以选择白钢    在用线/水/激光  放量切割出形状后进行人工时效处理  (没有看错 就是时效处理 最大限度消除内应力 不然在使用过程中受力会出现裂纹 甚至断裂) 时效后  就进行磨削加工  刃口 直线度 必需达到 0.01mm的精度 还有就是刃口不宜太薄 根据你的体重 只要刀刃能够压入冰层3mm左右就OK了 太薄了 压入太多滑起来累 过弯困难  太厚压入浅不好操控  (后面选刃是针对滑竞速和花式的 专用刃 如果不常用就直接上通用刃  刃口数据在 花式滑冰网 上面都能找到) 磨削完成后 最后一步就是淬火处理(白钢就不用了)  淬火厚度在 0.1~0.15mm之间的表层淬火  这一步要特别小心一旦淬火过度就报废  。

另外一点小建议就是  冰刃的孔上面最好包上钢套锁紧 内部在套上铜套  在穿轴   其中铜套和轴是 消耗件  可以多准备一点   如果这个做好了  平时保养的好  用上 10年不会出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 你说用 不锈钢做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可以  但是前提是你加工的地方有  成品金属潺碳设备  不然做出来的东西 强度不够 容易卷刃  你在业余的 滑冰场可以看见 那些滑的最厉害的  摔跤  基本都是 刃口卷了 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