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各位同志~大家玩模拟器平时用什么遥控器的??

楼主(2011-09-24):
 是用平时飞真飞机的还是专门的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平时飞真飞机的还是专门的模拟器??

当然是飞真机的遥控了,我用的天六2.4G

楼主:
怎么连接模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连接模拟的??

一种是下 载破解的G3.5,还要一个音频软件,用音频线把遥控器连到电脑麦克风输入端,这个需要一定经验才行,设置麻烦。还可以买一套现成的模拟器,带加密狗和连线的,加密狗插到电脑USB上,遥控器和加密狗用配套的线连上即可

网友:
我的模拟器平时用天六A,飞真机的遥控一般用天六2.4G。

网友:
我用的FF9。

网友:
dsx9或者dx8,感觉dx8手感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PP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