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种方法校正平台如何?大家指正

楼主(2011-09-24):
正在为做机器做准备,无专业工具,校正平台的平整度是最伤神的事,不知这样做是否可行?请大家出主意。

测试方法的示意图

测试方法的示意图

网友:
那还不如把千分表座吸在主轴上,表头压杆指向工作台面,转主轴一圈,看各个点的数值。

网友:
泼一瓢水上去就知道哪里低了!

网友:
这不行的,不是建房子了

网友:
麻烦,也不准

网友:
这样是测不出精度的,不嫌麻烦的话你参考一下原始平板的刮研方法。

网友:
呵呵,啥法子都有呵。楼主精神难能可贵。这样估计不行。
平尺加水平仪是比较成熟的方法,而且准确,选点准确的话,可以正确反应出整个平台的状态。
你这个平台不小不大的直接采用200MM-300MM水平仪既可测量,调准、效平、检测基本可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只能测定abcd4个点的平面度。而且还得考虑主轴转动中的误差。
平板测定一般用自准直仪(比较贵),或电子水平仪测定。没有电子水平仪的朋友也可以用谬表+铅锤+杠杆自己D一个单向的水平仪。
水平仪检测 ...
学习了

网友(2012-07-31):
精神可嘉,方法不靠谱。

网友:
用框式水平尺

网友:
这个需用框式水平仪来测,别的方法咱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是吧,用平尺的活啊。要三个平尺才能比较好的弄平面。这个书上有例题的。

网友:
这个方法可能不行吧

网友:
这个方法好像不行,测量时每处的张锦度会影响进度。

网友:
见过泥瓦匠用透明细管注入水找水平的,经济又实惠。

网友:
测量一定要精确,别图省钱

网友:
平板对研对刮

网友:
平板对研对刮
顺便bs下论坛总是内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