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 能改無刷,不要再為主摩過熱煩惱

楼主(2011-09-24):
從對岸看到,用cb100尾馬達型號LT電變,把訊號線接至原主馬達接點,即可,但如用v100d03主馬達需另找主馬達齒,因主馬達軸心太粗。

网友:
就两张图?详细过程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找

网友:
电机型号、配置,求解!

网友B:
具体看看,估计华会出升级版,安心等待

网友:
具体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我早就考虑好怎么改了,华的

网友:
锁尾也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看看,估计华会出升级版,安心等待

估计就算出个升级版也不便宜

网友:
出个单无刷的.叫CP2
再出个双无刷的,叫CP3
再出个金属版,叫CP4
再出个碳纤版的,叫CP5,
华的老伎俩了!

网友:
不要只发个图        说一下整个修改的过程吧

网友:
genius cp 改無刷

1. 华的 4#3B 無刷 尾电調 WK-WST-10A-LT

2. HP03S 电机

3. 8T 1mm shaft pinion

4. 九鷹 solo pro NE10126001027 尾槳

改無刷比 mcpx 簡單,不用切剪机身主体

下面再上視頻

网友:
http://www.tudou.com/v/ZKyIxSTBy_g/&rpid=73764128==.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内部人啊

网友:
标题

高手请指点,线路怎么接啊,我有CB100上的电调,

网友:
视频都不怎么看的见飞机!

网友:
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了相片,等有心人看行測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装简单!电鸡(HP03S)难买!貌似可用 100D03 主电鸡代换

网友:
听说HP03S是15800KV,看来比C05M的KV值高很多,可是CP的原装6MM尾电机竟然能锁得住尾巴,真是令人惊讶!
我的MCPX更换了11000KV的C05M后,动力强了,原装尾电机的锁尾性能一直令我头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外國人用c05改

网友:
标题

人家都用双尾电机了,也可以换个7mm的尾电机。

网友:
一知半解,看的辛苦

网友:
标题

今天我用CB100尾电调实验成功了,不过还没有好电机,CB100主无刷太重,电机轴太粗。打算买99元C05电机,1mm的轴,不知道合适不。有谁知道哪里买可以CP的电机齿?知道的告诉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國外網店出售無刷版cp都是c05 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