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油门推到底 还没到全速怎么办?

楼主(2011-09-24):
求大湿们解答下 控的油门已经拉到底了 但电调的电流还没到最大 用微调还能加速 但微调调到底也就一点而已 求解决 跪谢

网友A:
什么叫 电调的电流没有最大? 试试确定下油门行程

网友B:
从新设油门行程

网友C:
WHAT? 你的是玩具控? 没屏幕? 那你肯定连油门曲线都没看到过

楼主:
天6A的 怎么设置呀

楼主:
打湿们呢,帮额想想办法吧,控是天地飞6A72M的,电池是满的,电调是180元的有刷双向320A的,会不会是控和电调不兼容???

网友D:
有刷双向电调油门拉到底应该是后退!电调后退好像只有100多A吖!前进才有320a!

网友E:
没懂你意思,电机全速了不见得电调就达到标称的最大电流哟。你如果觉得摇杆推完感觉电调没全开,就校准下电调

楼主:
请问楼上怎么校准电调,开控,油门最大,电调通电,油门最小,这个过程的行程设置我试了N次,没用,应该说电调不能设置,因为没设置的声音出现

网友D:
你所说的油门最低是摇杆在中位还是摇杆最低位?你的是双向电调

楼主:
回楼上 油门最低是推杆最低了 双向电调 淘宝上180元防水的320A的那个

网友F:
电池不行了,C不够了。

网友D:
双向电调!油门摇杆是不是应该在中间吖?

楼主:
回11楼 电池绝对没问题 新的 20C 别的电调好的

楼主:
回12 楼 是在中间 可现在不在中间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油门杆不会回中间了?里边有问题了、拆开看看油门杆那根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