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X6 PLUS 说说不好的地方

楼主(2011-09-24):
为什么X6充电的时候不能像B6一样长按开始充电呢?非得每次重新选择充电模式来充电,这个功能B6都能实现X6就不能实现吗?希望软件下次更新的时候改正。。。。

日后会继续提出不足的地方。厦门私家侦探奇龙商务调查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本着致力于为个人客户,企事业单位处理各种应急,突发,棘手等等各种调查工作和服务。

楼主:
还有就是 X6底部为什么不加4个防滑垫呢?这样的细节希望处理一下

网友:
没有X6的飘过~

楼主:
有用过的朋友说下缺点好让厂家改进改进

网友:
市面上的智能充菜单结构90%是沿用以前韩国的菜单,就是B6那种。X6-plus的菜单结构是独创的,电池一插上去就可以看到总电压和单元电压。

楼主:
可充电的时候也太麻烦了吧~每次要重复按那么多次。。。。哎

网友:
每个厂家的菜单风格不一样罢了,这个我觉得没啥,

网友:
我觉得最好还是加上电池数据记忆吧,每次都得重新调

网友:
感觉应该带个长按开始充电的功能,提高使用效率,延长按键使用时间。
长按调电流的时候步进数度过慢,长按得时候不需要每个step(0.1A)都响一次。

网友A:
输入电压不足的时候有滴~滴~的报警,但是无文字显示,说明书中也没有相关提示,不问厂家压根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用车上得电瓶充电,经常充到一半就停了,都是因为输入电压过低,自动停充的。

网友:
至于防滑垫,我自己加了。不舍得充电器在地上直接磨

网友:
要是能交直流都支持就好了,现在家里交流电到处都是,免的再搞个直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不足的时候有滴~滴~的报警,但是无文字显示,说明书中也没有相关提示,不问厂家压根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用车上得电瓶充电,经常充到一半就停了,都是因为输入电压过低,自动停充的。

这个会改进,增加一个提示

楼主:
能把充电功能改得更人性化和便捷就好,还有细节处理上弄个完善一点那这样X6 PULS就完美了,指出不足只希望厂家改进没别的意思,当然也不能否认X6的确是个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