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图传用什么频率最好??

楼主(2011-09-24):
2.4G控,用什么频率的
图传
既不干扰控,又省钱啊。

网友A:
5.8g的图传

网友B:
我用1。2G没发现干扰

网友C:
高手来回答吖!!!!!!

网友D:
5.8g

网友E:
5.8g
如果是futaba或者jr的2..4g原厂接收机 可以用1.2g 距离不会受很大影响
国产的2.4g接收机 只能 5.8g图传

网友F(2012-01-15):
49mhz-1000mhz可调图传

网友F:
AY-2065型便携式无线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