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6及2830无刷有用4mm主轴的么?

楼主(2011-09-24):
3或3.175主轴的不耐摔啊...不是弯就是断...俺在P2D上用的......

网友A:
上3530或者3008吧!大了一个级别,基本上是4mm轴里面最小的型号了。
我也是因为这个喜欢3530的呵呵。

网友B:
3.175主轴 材质好,应该也能顶住吧。

网友C:
飞速达2835

网友D(2012-06-28):
刚买了一个C2840,900kv的,是4mm的轴,正愁怎么磨成3mm

楼主:
ls买的哪个牌子?

网友D:
店家最后一个,
你可以再试试这个,N3548无刷电机KV900
这个电机很便宜,但震动比较大,估计出口被质检淘汰的。
好消息是,我的齿轮直接就是4mm的,不用磨了

网友E:
 全是些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