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速塞斯纳182的偏航问题

楼主(2011-09-24):
泉速塞斯纳182,翼展94左右,电机郎固2212KV1400,好盈30A电调,起飞机后发现总是偏航左边,控的副翼微调已经打到最大,下来后发现机右边的副翼明显高于左边,另外,飞机一加油,总会很快拉起来,重心也基本正常。

检查发现,电机安装明显向下很多,偏右很多,请问一下高手们,电机安装会不会造成左偏航和一加油就拉起来?这种的拉力线怎么确定?

谢谢主。

网友:
机右边的副翼已经明显高于左边了还向左偏?到底是滚转偏还是方向偏啊?如果是方向偏的话会不会机身有弯曲?方向舵不正?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检查后发现尾翼有些偏,已经校正,同时飞机飞平飞时左翼下沉,我想为个不是尾翼造成,还在找原因,平飞时机子会猛地拉起,会不会跟电机安装朝下角度有关?已经调整了一下,在下边的加装两个垫片,起来了一些,有待出出再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问题在于你的螺旋浆太大了,因为惯性的原因,所以飞机往一边翻滚,你换一个小点的螺旋浆就OK了,信我

楼主:
楼上讲得有道理,可是我买的都是8060的桨,没关系,我重新把两个副翼调整,让右边的副翼高一些,左边的副翼低一些,下午出去试了一下,很好飞。偏航问题搞定。另外,加油拉起问题,把电机安装座下边加了两个1MM的垫片,两边各一个,就是把电机向上抬了一点,另外在电机座上加了两个10g的平衡块,已经搞定。

网友(2011-11-12):
学习了 刚刚入了赛纳斯162的 在路上,现在猛学补课

网友:
我用的2212, KV890,配9047慢飞桨,非常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泉速塞斯纳182,翼展94左右,电机郎固2212KV1400,好盈30A电调,起飞机后发现总是偏航左边,控的副翼微调已经打到最大,下来后发现机右边的副翼明显高于左边,另外,飞机一加油,总会很快拉起来,重心也基本正常。
...

你的右偏角没做吧
要稍微有2度的右拉偏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