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雷赛步进驱动器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楼主(2011-09-24):
问个问题 雷赛步进驱动器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有没有同学直接从厂家买过步进驱动器??

网友:
雷塞科技

网友A:
不是为哪个厂家生产的,是就那样卖的,我买个3个,M860的,花了1200块,雷赛离我这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为哪个厂家生产的,是就那样卖的,我买个3个,M860的,花了1200块,雷赛离我这很近

   不好意思,多打了个字,已经编辑了。雷赛的步进驱动怎样驱动四轴的雕刻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多打了个字,已经编辑了。雷赛的步进驱动怎样驱动四轴的雕刻机??

买四个驱动器 分别接到XYZA的电机上 具体怎么驱动看软件设置

网友:
雷赛假货多不多,我就不敢买,最后买了套研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四个驱动器 分别接到XYZA的电机上 具体怎么驱动看软件设置

       不知道驱动器怎样和电脑连接,驱动三轴需要维宏卡,驱动四轴听说要用M3,可是怎样和电脑连接呢,是不是四轴的时候也需要一张接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