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电调上为什么不转,难道需要配相吗?电机滴滴响,

楼主(2011-09-24):
电调上接了
遥控器
接收机,接了
电机
,油门最小,为什么电机就是不转呢,晕,报警声吗哪个是?

网友A:
接上舵机看看接收机是否能收到遥控发射机的信号。

网友B:
LS正解,电调是否带BEC?

楼主:
晕,油门推上去就好了,油门反向,怎么办

网友C:
调一下油门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