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金雨燕T810控的没?我的控油门怎么上不了100%呢? ...
有研究金雨燕T810控的没?我的控油门怎么上不了100%呢??

楼主(2011-09-24):
每次我推油门都只有到90%,校准了摇杆以后还是一样。有没有前辈知道的????

网友A:
你要把遥控器回中后,油门正常推到最大应该是93 ,剩下的就是用微调了。 其他问题可以联系重庆晨飞遥控航模中心 电话:023-63713517

网友B:
 你干嘛非要在意那个显示值啊,你控的显示值10到90对应你电调的0到100油门不就好了!其他的还要关注干嘛,那个控用好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C:
都是这样的,脉宽范围原则上是1-2ms,实际上所有的控,微调在中间的时候,摇杆范围最多就是1.05ms-1.95ms.

楼主: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