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油动O艇动力问题

楼主(2011-09-24):
新手求教油动O艇动力问题,新买的26CC油动O艇,磨机后下水动力不足,每次航行二三十米左右油门供应不上熄火,求高手指点。发动机国产QJ,磨机四箱油,比例20:1,发动机岸上加油反应迅速、动力强劲,下水以后感觉动力不行,航行20-30M加油门没什么反应而且熄火。

网友:
是不是桨大了,

网友:
估计还是油针没调好,刚刚上手的,一般都会碰到此问题。

网友:
放高速油针

网友:
开大高速油针。因为下水负荷增大

楼主:
开大高速油针启动就熄火,试过几次后发现火花塞帽有气泡冒出来,是否是气缸漏气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体会是油针是高速低速联动一起调的,当然低速动过相应的怠速螺丝又要动,调到油门怠速状态能启动,慢推油门到最大发动机转速稳定上升,跑完船还得看火花塞颜色是不是砖红色,不然不是贫油就是富油,只能慢慢调。我是玩到第三个发动机时,才达到岸上调好下水不熄火的。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三次,高速针每次放5度,低速针不动,岸上怠速正常,加油门动力顺畅,下水慢推油门还是熄火。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这和化油器调试,和浆的型号,还有舵机的的调节都会有关系的

楼主:
学问很大呀!看来得找高人言传身教了,自己是调不好了。

网友:
油船很好调试的,是不是油供不上啊~油箱有个橡皮塞子的,是防止在不开船的时候漏气(汽油味很重) 开船的时候要拔掉的。
QJ的发动机还是很好调试的。
就是那个化油器不给力,换个华博罗的就很稳定的了 不过我们两台QJ 用着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你杭州的?来富阳玩船啊~·这些天每天都再玩船。。。。富阳群:QQ 146934330

网友(2011-11-15):
引用 楼主:
开大高速油针启动就熄火,试过几次后发现火花塞帽有气泡冒出来,是否是气缸漏气原因?

晕火花塞都没有拧紧啊。拧一下如果紧了就拆掉,火花塞可能垫圈不行,更换火花塞。
你的发动机一直处于贫油状态,并且没有出磨合期。单一的调整哪个油针不能解决问题的。油针要2个一起对应的调整。不明白的发站内短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