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悟空在X4上表现不是很好,请高手分析原因

楼主(2011-09-25):
我的悟空在X4上表现不是很好,请高手分析原因
推油门的时候感觉有迟缓,有突然增大的感觉,在地上一起来明显感觉就在晃动,请高手分析

楼主:
使用的是emax2220kv930电机,1045桨,好赢30A,3s2200两个

网友:
1个电池测试1下,估计太重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
怎么感觉有缓启动啊,你电调设置回出厂模式,然后 每个单独校准下油门行程

网友:
你飞起来看看!用手抓住后,飞行器会寻求自主平衡是你感觉的那样啊!

网友:
你呢样测就不对

楼主:
电调恢复出厂设置是咋弄的?

网友:
1、每个电调单独校准油门行程  2、推油门到三分之一多一点,然后双手抓JJ,看JJ有没有找平的趋势  3、看参数调整里的垂直感度是否合适。

楼主:
刚才在楼下平地飞了,姿态模式下一起来就摔,,,感度都是采用的默认值好像是100%没动。。。。。推油门到30%没感觉到鸡鸡有自动修正的趋势,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之前飞330的时候,手抓鸡鸡轻推油门,明显感到他有自动平衡趋势,可是现在一点自动平衡趋势都没有

网友:
LZ换了个机架就好了,看来还是安装问题

网友:
等厂家解答,顺便让大家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A:
脚架比较特别 好像是大型固定翼的碳脚架

楼主:
现在已经弄好了
换了个330的小机架就好了
我分析原因可能是电机不行,螺旋桨更差,推油门以后破桨了,升力大减,造成晃动

感谢CCTV,感谢MTV,感谢大疆,感谢魔友的大力关注与支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比较特别 好像是大型固定翼的碳脚架

兄弟真是一眼就看明白了,呵呵牛人,这种脚架强度超大,质量很轻。加上底下两个铝杆一起只有135g,强度很棒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卖的 多钱?有link嘛?

网友:
完全没问题,别用手捏着直接飞就行了~呵呵~又是一个用手捏着做测试的家伙~只要安装设置正确,放心飞吧~非手动模式下,油门不是线性的,要WKM自己控制的,只管放心飞就行了~用手捏着破坏了基本飞行的环境设定,当然出來的效果是有问题的

在姿态模式下和GPS下,油门不是线性的,和330是不同的,油门只是一个控制飞机上下的开关,50%一下是下降,50%以上是上升,50%是保持当前高度悬停

还有飞行要至少离地1米以上,摆脱基本的地效影响,才有比较稳定的飞行姿态

楼主:
多谢楼上,我已经飞的很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