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上床系列连载

楼主(2011-09-25):
/*1楼空着,做为检索目录。记录自己使用2k4的过程和体验。*/
P1:做飞铣刀 钻偏心孔 修铣附件 买轴承 切断棒料
P2:预备做动力铣头 检查地砖平整度
P3:角磨机修改方案 磨飞铣刀头并试铣 咨询螺旋千分表配件 晒电子元件
P4:

网友:
又一个中毒的。
废话少说,刚快上图把

另:好久每座沙发了

楼主:
钻偏心孔(新菜被逼急了也会出怪招)

这个环是用大料挖掉芯后剩下的。用来做个fly cutter吧。无奈正爪,反爪,正反组合,4爪都试了一遍就是没法在边上钻孔。最后想出了这招,哈哈

楼主:
来个全局图

挡屑板上的白布是拍照用的

楼主:
我的2k4在这个光线下看起来满高级的

哈哈

楼主:
钻完孔是这样

:loveliness:每个孔旁边的斜线,我原来是打算倾斜着拧紧固螺丝的,现在想想觉得还是从里面拧好。

楼主:
我是这样借助卡盘平面给铣附件找平的

楼主:
让我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欲言又止欲哭无泪的西马特铣附件,感觉还不如2k4好用啊。

楼主:
这个铣附件的问题是,经常在我铣东西的时候,毫无预警地,冷不丁地,突然向卡盘方向来个鞠躬动作。。。坏了我2个小铣刀和好几个工件了。
不是大家常说的震动问题。

网友:
实际车床捣鬼不适合铣,许多车铣一体,床身都是燕尾,单山对床身导轨很不利

楼主:
经过一番检查,发现问题出在红圈里。这个图已经是我改好了的,改之前不是这样的:

楼主:
用图示说明下万恶的西马特铣附件问题
正常的垫铁和螺钉是上面的关系。
这个神奇的西马特铣附件是下面的。燕尾不够宽,螺钉没有顶在斜面上,顶在了楞上。导致垫铁歪斜并上下窜动。
我在蓝色箭头处塞了3片易拉罐铝皮规避了这个问题。

楼主:
用铣附件给fly cutter钻螺钉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ng老大说的有道理。单山导轨应该不适合铣。估计这么坚持个把月,我还是得上铣床。

楼主:
完成照
用卡爪夹内圆的方式固定在卡盘上,用来铣平面。呵呵。上面3个小刀是3mm HSS冲针,我的大砂轮磨不好。等过阵子买个小电磨来磨。

楼主:
在修电摩摊上看到了这个,6000RS的,老板说15一个,我说20两个,老板说行。回来后发现盒子里面其实装了3个。问下兄弟们贵了么?如果20两个贵了,我就不还给黑心老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甭还了,没事偷着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老兄说的是。

楼主:
我用这种方法割断:
一顶一夹,先用车刀开个缝,双手持钢锯压着缝来回运动以排屑。主轴反转。
需要站稳扶好。使用“静力”。
比切断刀省料。
前辈们看看这么做危险不?

楼主:
大家猜猜我这是想干什么?
那个圆形的,就是fly cutter挖去的“芯”。

网友:
恭喜上床的人。

网友C:
想长命的话。。。。。
就去买一台弓锯床吧!
带锯机也好!
或切割机也行!
最好是角磨机(用途多多)
钱花了还可以赚,反正也赚不完!
手不见了不会再长出来了!

网友:
楼主这是个爱折腾的主。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长命的话。。。。。
就去买一台弓锯床吧!
带锯机也好!
或切割机也行!
最好是角磨机(用途多多)
钱花了还可以赚,反正也赚不完!
手不见了不会再长出来了!

你说得很不好听,但确实要按规程操作,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切记----安全操作----

网友:
也要车球了吧。

网友:
床看着不错,不知好多大洋搞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D橡胶密封圈的模具

楼主:
多谢各位捧场。
回楼上各位(我现在在公司,只能简要回答):
角磨机我有个,还有个架子,可当切割机用。但用起来吓人,感觉非常危险。
回“laomaoyy”:能否讲解下车球干什么?
回风间尘:是¥2460。淘宝上搜“真牛 新动力五金 车床”估计能搜到。但得说明一下,这个小床刚买来不太好用,得经过一阵耐心折腾,调整很多,才能好好给你干活。具体如下:
1,丝杠和丝杠座配合间隙大,导致噪音大
2,大托板和导轨配合间隙大,导致震动
3,尾顶与主轴对不上且轴线不平行(对尖误差与尾顶伸出的距离有关)
4,论坛上多搜搜,塑料齿和调速器的问题也很多。
好在主轴和导轨精度很高,都在1,2丝之内。
回**拆啥:先卖个关子,有时间上图。与钢珠有关。

网友:
来个大解剖吧!!楼主

楼主:
我其实是想这么干:

楼主:
放到上面,再加一层钢珠

楼主:
再把后面的挡板连电机一起扣上,然后安上O型圈当皮带,减速增扭矩装置就出来了。还能轴向受力。想用这些东西D个小动力铣头

楼主:
我用这个方法检查,发现玻化地砖和地脚线相当地平。
把这个装置按紧在石板上,在整个平面上来回拖动,发现表针晃动不超过1丝。绝大多数地方纹丝不动。
估计在底下设计好合理的承力腿或垫片,作为参考平面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方法检查,发现玻化地砖和地脚线相当地平。
把这个装置按紧在石板上,在整个平面上来回拖动,发现表针晃动不超过1丝。绝大多数地方纹丝不动。
估计在底下设计好合理的承力腿或垫片,作为参考平面是没问题的 ...

你的地砖是什么品牌的什么牌号?
比我的铸铁平板指标还要好!

网友D:
鹰牌抛光地板砖很平整,观察其反光影像就知道了,影像几乎没有变形。

网友:
主机能调的非常慢,尾顶还得不顶的特很,还得紧看着,差不多就拿下来再割还行,否者冒这莫大的危险,去省那点料,不值,金料也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捧场。
回楼上各位(我现在在公司,只能简要回答):
角磨机我有个,还有个架子,可当切割机用。但用起来吓人,感觉非常危险。
~~~ ...

我也用角磨机在车床上切割棒料,的确吓人~~~
最近总结了一下使用经验,
卡盘转速调到100rpm以下,使用反转,使得工件与切割片的转动方向相对,这样就会减少跳动,而且火星也基本向下不影响目测
不过在快切断时要停车或正转切割,特别是中心有孔的材料。
打算下步利用角磨机手柄螺孔做个支架能固定在拖板上,就怕刚性不够
怕毁床可以在切割处导轨上垫张硬板纸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印象是一款很老款的东鹏瓷砖,应该是抛光砖。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老大比我还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鹰牌抛光地板砖很平整,观察其反光影像就知道了,影像几乎没有变形。

家里用的平面镜,反光影像更正,可以说毫无变形。是不是也可以当平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平面反光镜因为厚度一般只有5mm,强度不够,如果面积较大的一般会有变形,留心观察下,一般会有微小的波浪变形。

网友:
小动力铣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把后面的挡板连电机一起扣上,然后安上O型圈当皮带,减速增扭矩装置就出来了。还能轴向受力。想用这些东西D个小动力铣头

我觉得需要留出半个珠子的间隙才行

网友G:
很想了解,楼主如何在铝板上精确的车出轴承的配合弧形。

主要是如何保证中间的旅转体两面的弧形平行

还有就是平板上弧形断面的精确

从实际的效果上来讲。这个原理上存在,操作上没有意义

铝的材料特性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想了解,楼主如何在铝板上精确的车出轴承的配合弧形。

主要是如何保证中间的旅转体两面的弧形平行

还有就是平板上弧形断面的精确

从实际的效果上来讲。这个原理上存在,操作上没有意义

铝的材料特性 ...

我是用白钢刀磨了把弧形刀车车出来的,边车边放钢珠试,修正到看不出缝隙为止。新人乱搞,见笑了,请多指教。我也估计铝太软不太行,所以后来又买了2个轴承,打算有空了试试看不行就上正经的轴承(但不是角接触推力轴承)。现在网络不太好,等好点了上新进展接受大家围观指导。^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这种方法割断:
一顶一夹,先用车刀开个缝,双手持钢锯压着缝来回运动以排屑。主轴反转。
需要站稳扶好。使用“静力”。
比切断刀省料。
前辈们看看这么做危险不?

呵呵,我也想过这样切断,野路子可以用,但不提倡。呵呵。

网友H:
前面各种思路能看出,楼主是个能琢磨的人。

楼主:
我的角磨机噪音太大,想给他降转速。看了下,是直流电机,带电刷的。想直接把市电半波整流。请大家评论下,这样做是否可行,会不会对电网有影响。这个角磨机号称是55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面各种思路能看出,楼主是个能琢磨的人。

呵呵,受到景仰已久的老申夸奖,激动不已:loveliness:
我买了金刚石砂轮,给fly cutter磨了小飞刀,感觉真的比买来的直柄铣刀好用啊。见图:
除了磨前后角(英文叫rake angle;relief angle)外,还把刀刃的靠外一侧磨掉。这样在切削时,可以保证小刀头的受力点在刀棒的轴线附近,冲针不会因受力而旋转。

楼主:
刚做的小飞刀切出来的端面,看上去很粗糙,其实是光线的问题。摸上去还是很光滑的。

楼主:
而用买来的直柄立铣刀干出来的就不行了。不止要多次往复才能铣完一个端面,而且表面也没有自己做的小飞铣干的平。
我想,原因可能是,小飞铣在铣时,工件平躺着,处于轴线附近,这样刀对工件是从上往下切,把工件向下压。这样工件会更稳定。
而用立铣刀的话,受力方向就很混乱了,哪个方向都可能有,而我的小床和铣附件本来就又小又轻,经不起折腾,震动大。
我确实感觉到了用这个自制小飞铣时,车床震动比用立铣刀时小一些。

楼主:
这个螺旋千分尺有些年头了,老丈人作为礼物送给我的。 但是不知道这个红圈里的象小扳手一样的东西是什么玩意:

楼主:
晒自己的电子元件

都说机电一体化,机电不分家,其实我还是个电子爱好者。最疯狂的时候是高中到大学那段。现在在通信制造业工作,算是爱好和工作结合了。但业余时间少的可怜,反倒基本上不玩电子了。这是些自己的元件和电路,数量不到玩的最疯时的十分之一。绝大部分都在老家被老妈送人了
我估计早晚有一天,我会重新捡起来这些,并把它们继续发扬光大的...
看倒数第2图,里面有我当时用过的芯片,还有几个自己在公司板上用到的芯片,后来报废了,我挑了几个做纪念。挑的都是很冷门的。估计很有收藏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道理。等我正式开干了时去掉一个珠子试试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也纳闷这个钩子状物体干嘛用的?求教下楼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纳闷这个钩子状物体干嘛用的?求教下楼
拆手钮下面那块用的,楼下继续~

网友:
楼主,铝和钢珠一起运动,铝要变行的,会有好多小坑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用于上紧或放松缺口螺母(非六角螺)。

网友(2011-10-25):
这个月牙扳手,平时你用不到的

但你把千分尺拆开,维修后,用它可以方便的调整出,千分尺与0。5MM螺距之间的回差位

打开后你会发现,在螺杆与本体之间还有一个。内锥形的螺母(这个就间消回差用的,它的表面有几条槽,用一律的工具不容易定位)

于是有了你图片看到的,月牙扳手。

再加一句。这个工具在实际操作中,可有可无(事实上后面出的千尺寸就不配这个了)

大约的原因是,以前的千分尺端面不用硬质合金,于是容易磨损,需要不时的调整

加上现代人对精度的理解,很山寨,很宽容。于是再也没有人这样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