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间歇性抖动

楼主(2011-09-25):
事情是这样的,450已经调好双桨,换的新桨,主轴轴承,尾部改双推,用手感觉也比较顺滑,尾桨夹检查也没问题,尾桨也是新换的,三轴没有弯曲,陀螺GY520 锁尾futaba9254 但是悬停的时候会发现尾巴总是间歇性的轻微抖动,象抽风样,感度调底问题依旧,曾经试过换一块我的体积最大的
电池
,但是悬停时间两分钟的那块就不会出现问题,不知何解。对了尾垂翼无重影。希望朋友们帮忙看下还需要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A:
尾轴轴承?

网友B:
尾推不顺滑,或者尾舵快挂了。(排除陀螺仪的原因的话)

网友C:
看看尾桨夹轴承

楼主:
尾舵机才买一个星期。尾推顺滑,轴承也无卡涩感

网友D:
我的也有过这现象,飞一会儿,(电压低时)出现频率很高。但刚飞电压高时正常。我换了一电调,就好了。可能是电压低时,电机掉转。你也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E:
只需检查伞齿和转动!

网友E:
说错了,是仔细

楼主:
我用那块旧电池,只能飞2分钟的那块一点问题没有,用别的电池却发生间歇性的抖动

楼主:
我的是皮传。。没有伞齿

网友:
450用9254会不会大了点啊

网友F:
皮带有没有缺齿?

楼主:
对哦,回去好好检查下皮带。9254确实大了点,嘿嘿

网友G:
尾舵机抖舵了!

楼主:
抖舵?不会吧,这才用了一个星期,也没炸过。。在地面要怎么检测尾舵机抖不抖?

网友H:
我前一阵子2架飞机跟楼主的一样,把尾舵机拉杆调松点顺滑点,尾轴承上油.问题顺利解决,怀疑是尾舵机拉杆跟那个套套太紧了不顺滑

楼主:
楼上是说拉杆球头扣和球头不顺滑?

网友I:
这个问题把尾舵机球头装进来点就可以解决

楼主:
原帖由
chenwei5105729
于 2011-9-25 16:29 发表
金鱼尾?
是幅度很小 力度很轻的追尾

楼主:
刚才仔细检查了下尾部 发现尾轴可以左右窜动 大约1MM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手头上几个新的尾轴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暂时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今天还把尾传动齿轮组给换了 原来的松动 和大齿盘发生摩擦 ~ 明天试飞 看还有什么问题不

楼主:
把对转皮带齿轮组换掉之后,飞了一块电,暂时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