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我想入手四轴!

楼主(2011-09-25):
看了一段时间的四轴,很是着迷,但是也很是迷茫,想请教各位大大,我想入手一个四轴,但是资金不算充足,而且编程也不会,飞控板选则什么的比较适合我这种新手,是不是四轴架加上动力、电力和飞控板就足够了?谢谢各位的不吝赐教!

楼主:
再补充一下,是买直接组装好的比较适合新手还是自己组装的适合新手入手?

网友:
四轴飞控交流群,申请加入请写简介!
交流群:96921362

网友A:
编程不会没关系,都是现成固件刷可以,还是自己组装比较好,这样提高比较快,机架、飞控、电机、电调、桨、电池基本就够了

网友B:
潜水2周 包你可以DIY。

网友C:
建议你自己动手,一个提高动手能力,再一个万一炸了自己修起来有头绪

网友D:
600元kk整机够玩了

网友E:
直接买套KK就好啦

楼主:
谢谢各位的不吝赐教。
如果选kk的话,看到kk有好多种,请问那种比较好?再请问一下一套kk主要包含什么?
谢谢各位了!

网友B:
KK 板 2.1固件(现在也有2.2的)90左右一块,新手飞十字模式应该就可以有的地方送接接收的3pin线4根,有的地方你需要自己买,看卖家了, 还有电调连接板,或者是 1分4的电源线 都行。别的什么USB烧写器啊什么的等你需要的时候再买 也来得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刚迷上四轴,想知道KK的套件在哪里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