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真心求教,带找一个师傅

楼主(2011-09-25):
求教泡沫飞机用什么切割,我切大体用电热切割12v供电1mm直径铜丝作电热丝,但是切完大体后发现其他不知道用什么切电热切割没法下手_____________找师傅,坦诚教我的,能教飞机制作,电学,最好带点无线电学,本人很有天赋,最好是老师傅,我可以叫爷爷的,我穷学生,老师教的物理知识不够用,________求教

网友:
还是多看看贴吧,泡沫切割的办法以及各种飞机的制作方法,很多贴子都有介绍,自学就可以。

网友:
自学成才的飘过

网友:
铜丝的电阻率较小,不适合用作切割泡沫的切割线。可购买一段300W或500W的电炉丝(也可从坏的电吹风里拆取),因其制造材料为铁镍等多种合金,故电阻率较大。通电后发热量也相对提升很多。截取相应的、呈螺旋状的电阻丝后,两端施加低压电压,在电阻丝发红的同时,用力拉便可使其成为一根直线型的切割线。找一截两指宽的竹片,利用竹片的弹性,将拉伸直了的电阻丝像制作弓那样与竹片组合成一个切割弓(附如图)后,就可以制成泡沫切割工具了。顺便制作多个大小不同的切割弓,使用时依据电阻丝的长短不同而施加不同的电压,使电阻丝刚好产生能切割泡沫的温度、又不至于出现温度太高而使得切割边缘不整齐的现象。

网友:
可能LZ喜欢折腾。
数十元一架成品空机对米少的新手是一个好开始。
你先找老鸟求教肯定可以少花钱少折腾多乐趣。
香港陈伯

网友:
LS+1
一架MD才多少钱,MD的练习机才60,先买一架,就算舍不得飞看看人家怎么做的也有帮助
我的MD塞斯纳现在还在摆静态,在她之后自己做的飘飘、北极星、Mini Cassutt、小台风等等都上过天了,现在是越做越顺手,循序渐进才不会受打击,别一上手来就看坛子里兄弟们手造JJ心痒
另外初次自己做JJ,建议先玩KT的,图纸多,好加工,材料也好找,先仿造一架,再自己按照坛子里下的图纸做,如果玩熟了的话再自己设计,一点点来,越玩才越有意思。

楼主:
额,我放假折腾个KT的   谁有好的简单  小点的鸡鸡  图纸啊   发我邮箱cgkisszy9493071322@foxmail.com

楼主:
小弟提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