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00E 上的斜齿H70021能用在600ESP上?

楼主(2011-09-25):
●新型高強度700 CNC M1螺旋齒主齒盤,具有運轉噪音低、動力傳輸效率高的特點。
●適用於T-REX 700 700E。

●112T CNC M1 斜主齒盤 x 1
●12T馬達斜主齒 x 1
●M4止洩螺絲 x 2(M4x4mm)

网友:
貌似要改齿盘固定座~还有就是貌似这个厚了一点点点。。。

网友:
要换大小齿轮一套,包括前传动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中心座要换?

楼主:
我确定了几个可能,但还有一个问题不能确定!

1.600ESP的电机轴是6mm的。这个小齿轮的轴径也是6mm。
2.ALIGN 600E pro的配件清单里也有这个大齿轮。
3.计算中心距与600ESP相当。
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有中心座安装孔是否一样?

网友:
中心座还是换新款的60200的吧,上面多个轴承

楼主:
买来了60200,但长度不合适,不能直接用于600ESP。

我的方案将下面切掉4mm,将单向轴承向上推,把装在上面的轴承推出。再用原来的中心套就可以了。70020比原来的大齿轮厚,会更耐用。能不能实现明天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