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起飞失败

楼主(2011-09-25):
 新四轴组装调试完成后全油门,飞不起来。。 已确认,桨安装正确,
电机
转向正确,用的是30CM的铝合金管做的。
配置如下:
XXD 2212 KV930 *4
好盈 30A*4
3S 2200 20C 低内阻
电池
KK 飞控
起飞重量900g
请专家诊疗,谢谢!

网友A:
顺时针旋转的桨应该装反桨,逆时针旋转的桨应该装正桨,再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试试。

楼主:
油门行程校准过了,电机能同时转动,手持测试陀螺反应也正常,大油门时能听到电机转速的确非常快了,就是起不来啊

楼主:
另外桨肯定正确,风都是朝下吹,用的1045桨

网友A:
再仔细查查,开始我的也飞不起来,拿在手里感觉全油门压力往下,后来按2楼安装后才正常的。注意桨一定要字面朝上。

网友B:
全油门.才900G 可能的.

网友C:
安装正确肯定可以飞的

网友D:
KK做的四轴 只能说太暴力 还没有说飞不起的。 肯定是你电机转向 桨的工作面的方向。有失误的地方。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把所有桨都反装了一下,拿在手里明显感觉有上升的力量,一会小区里没人了再去试飞,应该没问题了,还是出在桨没按正确

楼主:
重新称重了,起飞重量 1KG

楼主:
已经成功起飞了,呵呵。多谢各位!

网友E:
什么问题

网友B:
反了桨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