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多种电机及配套螺旋桨电流,供各位摩友参考

楼主(2011-09-25):
今天把家里自己各种电机及配套使用的螺旋桨都拿出来,实测配套电流情况,电调都是XXD的(入魔一年了,没有发生一起烧电调、电机的情况,人品刚刚的 ),发图供大家参考,由于都是我的电机电调,仅供参考,万一烧坏不赔
1、测试用的钳形表

2、1806kv2180电机

3、1806kv3300电机

4、xxd2208kv2600电机

5、xxd2212kv1400电机

6、紫金铃2730kv1300电机

7、朗宇2208kv1260电机

8、黑旋风kv4800电机

9、测试用的螺旋桨

螺旋桨从左往右,一、1047     二、gws9050    三、皓业9070   四、xxd9050    五、皓业9047   六、银燕8060    七、皓业9070剪短成的7寸螺旋桨,测试中叫7070      八、皓业7060     九、6040E硬桨    十、xxd6030     十一、皓业7060剪短成5寸半的螺旋桨,测试中叫5560    十二、xxd5030    还有一个AX5030忘拍了。电池2s的是1800mah 25c的,3s的是2200mah25c测试的,所以测试数据中电压有下降,具体数据如下:
电机电压电流使用的电调功率螺旋桨
1806kv21008.459.1XXD15A76.895皓业5560
12.87.393.44xxd5030
1806kv33008.238.3XXD15A68.309ax5030
8.238.670.778xxd5030
c10kv29008.354.1XXD10A34.235xxd5030
黑旋风kv48008.2527.8XXD30A229.35ax5030
朗宇2208kv126012.814.2XXD30A181.76皓业7070
12.810.6135.68皓业7060
xxd2208kv260012.811.6XXD25A148.48xxd5030
8.245.242.848xxd5030
8.24649.44xxd56030
8.2610.183.4266040硬桨
8.259.578.375皓业5560
xxd2212kv14008.1218.3XXD30A148.596皓业9070
8.118.7151.47皓业1047
8.1515.4125.51gws三叶9050
12.624.2304.92皓业9047
8.0814.1113.928皓业9047
紫金铃2730kv130012.69.8XXD25A123.48银燕8060
12.611.5144.9皓业9047
12.69.8123.48xxd9050
12.68.1102.06皓业7060
50mm涵道kv420012.815.2XXD25A194.5650mm涵道

希望大家看后顶顶,顶顶更健康,顶顶不炸机,顶顶更爽飞,顶顶...........

网友:
都是2-3S?

楼主:
这些电机没有能上4S电池的,另外电流都是最大油门状态下稳定的电流,不是峰值电流。峰值电流基本要大15%左右。

网友A:
怎么没有那种灰色的仿APC马刀桨,我用过蛮好的啊。

网友:
谢谢LZ的共享!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那种灰色的仿APC马刀桨,我用过蛮好的啊。

同意,我用马刀桨,同在2S电下比XXD的8060拉力大,反扭小。

网友B:
帮LZ补充2个数据,最近在飞的:银燕4030  385KV电机,6S电池,15*8电动木桨 电流16A,拉力2.5KG;16*10电动尼龙桨,电流21A,拉力3K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LZ补充2个数据,最近在飞的:银燕4030  385KV电机,6S电池,15*8电动木桨 电流16A,拉力2.5KG;16*10电动尼龙桨,电流21A,拉力3KG

这两个电流都相当不靠谱,各翻一倍才比较接近实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帮LZ补充2个数据,最近在飞的:银燕4030  385KV电机,6S电池,15*8电动木桨 电流16A,拉力2.5KG;16*10电动尼龙桨,电流21A,拉力3KG

不知道飞什么机型。
请问是在什么情况下测的数据,这个级别的电机才能达到3公斤拉力,电流只有21A,令人不解。

网友:
钳形表 要买好的哦 差的波动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飞什么机型。
请问是在什么情况下测的数据,这个级别的电机才能达到3公斤拉力,电流只有21A,令人不解。

是朋友的金翼70级电动SBACH 342,飞场实测数据。16*10桨全程全油飞了7分钟下来剩11.2V,22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流都相当不靠谱,各翻一倍才比较接近实际……

这个数据看似夸张,我自己第一次测到的时候也十分惊讶。其实推算一下就能发现并不奇怪。有个规律我想大家都知道,桨越大,转速越低,那么拉力/功率比就越高(我的425有试过最低悬停电流是8A,而起飞重量是1.8KG,这里的效率达到10.1G/W)。再来,385KV当他是3S电机,就是770KV,770KV 配上13寸桨,21A有个1.5KG拉力一点也不夸张吧(朗宇有一款2216 880KV,配11*5.5桨有1.3KG左右的拉力,而电流是22A)。所以这么算来,385KV 6S情况下用16*10的桨,21A时拉力3KG,效率就是6yue4riG/W,这个拉力/功率比就显得一点也不夸张了吧。

网友:
朗宇有一款2216 880KV,配11*5.5桨有1.3KG左右的拉力,而电流是22A

貌似这是X2216 kV1100电机配3S电池的数据,kV880的到不了这个输出功率……

网友(2011-12-13):
2S带负载电压8.45,3S带负载电压12.8,这个电池太牛B了吧